[STM32F4] 不可以直接驱动RGB接口的屏吗?

楼主(2022-09-04):
用429做LCD触摸屏的手持设备,选了一个屏,屏的手册上说的是RGB接口的,但是接口关于数据总线标的是DB0-DB17,同时对方说屏上面还自带一个驱动IC,给的资料是叫ILI9488,好像是台湾的一个厂家,现在不明白的有两点,第一,DB0-DB17怎么划分RGB?比如DB0-DB5应该对应429的LCD,R0-R5,然后,DB6-DB11应该对应G0-G5,DB12-17应该对应B0-B5吗?第二,屏上面为什么要自带这种驱动 芯片(大致看了一下ILI9488,说的确实是LCD驱动芯片),429的LTDC模块不可以直接驱动RGB接口的屏吗?

网友A:
让厂家给驱动代码吖

楼主:
那我硬件怎么接啊?我现在还在原理图啊

网友B:
驱动RGB是需要2M左右的SRAM,429的SRAM貌似只有256K,所以外接一块SRAM/SDRAM芯片,没有是驱动不了RGB屏的。

网友C:
原理图可以参考原子或野火的

网友D:
如果是屏幕厂商一般都会有屏幕测试程序,可以让屏幕厂商给一个,然后根据自己的芯片移植一下。

网友E:
如果屏已经有了驱动IC了,那你就不需要处理RGB的事情了,直接用8080接口控制该驱动IC即可。

网友F:
本地ip肯定是变化的.....

楼主:
8080接口是不是要挂在FMC接口上?

楼主:
可不可以用429的RGB接口去做?

楼主:
我想用LTDC驱动,但是屏本身有个驱动芯片,接口说的是RGB,然后现在因为成本原因,又要换成MCU接口的了。

楼主:
MCU屏直接用FMC接口驱动可以了

楼主:
FMC用来驱动屏了,那还能挂SDRAM吗?

网友G:
LTDC和ILI9驱动芯片用一种,LTDC相当于芯片的功能,驱动的是裸屏,线路板需要自己做,缓存也要自己设计.

网友H:
有芯片硬件就没那么麻烦用io或fsmc驱动就好,缺点是功能受限,比如图层动画就没法儿实现.

网友I:
可以的,不过要考虑FMC的带宽

楼主:
开发板上的SDRAM和MCU屏都是连接在SDRAM上的D0-D15上的,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J:
LTDC接口是可以连接RGB接口的,挂FMC接口速度跟不上,刷新率太低

网友K: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屏,它有RGB接口的,但是这个RGB接口的自带了一颗驱动芯片的,型号是ILI9488,不是裸的RGB屏,然后这个自带芯片的RGB接口的要比MCU接口的贵,又要换回MCU屏的,理论上MCU屏的是挂在FMC上的,但是我FMC要挂SDRAM的,就相当于FMC上同时要挂SDRAM,还要驱动MCU屏,这样可行吗?我觉得最好是,FMC挂SDRAM,然后LTDC驱动裸的那种RGB接口的屏

网友L:
ltdc也不是驱动裸屏的,就是需要带芯片的屏,驱动ILI9488应该没问题

网友M:
没驱动不行

楼主:
不是啊,有些屏上就没有芯片啊,触摸是有芯片的我知道,可是,我现在不管触摸,要确定的是LCD,LCD很多都没有驱动芯片啊

楼主:
就直接排线引出来

楼主:
嗯,我手上就有两块现成的屏,都没有驱动芯片,只有触摸的芯片

楼主:
而且我手上有一个产品,也是没有驱动芯片的屏,然后那个主平台是新塘的ARM7内核的,它内部自带LCD驱动模块的,它就直接连在LCD模块的接口了

网友N:
都是有芯片的,不信你拆开看看,裸屏要引出来很多线,绝对不会就这20来根

楼主:
对啊,我手上屏的排线有40多根呢

网友O:
看下波形的在分析分析的啦,,这个可能是信号有偏移的。

楼主:
非常感谢,关于屏的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I:
直接咨询厂家的技术支持呀

网友F:
乱码是怎么个乱法?

网友P:
先问厂家提供技术支持,有问题再贴上来讨论

网友I:
这种屏应该会有一个SPI接口用于初始化是使用RGB接口还是MCU接口,然后D0-D17表示这个驱动支持18bit RGB接口

网友Q:
datasheet上会有D0-D17对应RGB接口的接法的,正好手上有ILI9488的datasheet

网友R:
这个屏即支持RGB接口(LTDC接口,需要外扩SRAM,此时不需要用到屏内部的驱动IC。),也支持FMC接口(当MCU屏用,用到屏内部的驱动IC)

网友H:
前一种驱动程序复杂,显示页面灵活。后一种方式简单。根绝数据手册进行硬件连接、寄存器配置即可。

网友S:
LTDC模块本就是为了 直接驱动RGB接口屏的,若屏没带GRAM,就得外扩GRAM,比方使用SDRAM做现存。

网友G:
当然,有些屏是自带GRAM和LCD驱动芯片,我们只需使用MCU接口,比方SPI/8080接口。

网友T(2022-10-10):
驱动IC中会带有一个数据存储空间,称为GRAM用于接收屏幕数据,再由驱动模块将GRAM里面的数据更新到屏幕之上,一般GRAM不会太大,导致了MCU接口屏一般不会超过3.8寸,对大一些屏幕一般就不采用MCU接口了

网友U:
RGB接口的驱动,屏幕没GRAM这个存储空间,而是使用系统内存作为其显示的BUFFER,而且刷新速度远高于MCU接口。配置好屏幕的BUFFER存储空间与LTDC驱动模块后,用户只需要更新BUFFER中的数据,LTDC模块会自动去更新屏幕。

网友V:
RGB驱动的时序图

这个时序图中已经包含了DE与SYNC两种模式的时序,而实际用的时候,只要使用其中一种模式的线的时序就可以达到驱动屏幕的效果SYNC模式,由HSYNC与VSYNC来确定行与列的起始,再通过一些扫描前的准备与回扫操作来达到屏的驱动,这些具体的参数都是屏幕自己决定,在屏幕的文档里面都会有相应的说明。DE模式,直接由LCD_DE来决定数据是否有效,而通过时间间隔来确定行与列的起始,这里没有找到相应的文档来支持这个说法,但是在驱动时将HSYNC,与VSYNC两根线都去掉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正常使用来,可能可以侧面验证这个想法。

网友W:
DB0-DB17怎么划分RGB,资料上有说明的

网友X:
没有驱动芯片是因为购买的时候没有沟通忽略了这个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K: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屏,它有RGB接口的,但是这个RGB接口的自带了一颗驱动芯片的,型号是ILI9488,不是裸的R ...

那就可以不用mcu来写驱动了啊  直接正常通讯不是可以的吗

网友Z(2022-12-07):
如果屏已经有了驱动IC,那你就可以不用处理RGB的事情,直接用8080接口控制该驱动IC就可以了

网友AA:
你参考正点原子或者野火的开发板看看。

网友D:
屏幕肯定要带驱动芯片的,如果屏幕上已经有驱动芯片,那就可以直接驱动了。

网友AB:
ST有驱动LCD的外设接口啊

网友AC:
直接用FMC接口驱动就可以

网友AD(2024-05-21):
芯片硬件不那么麻烦,使用 IO 或者 fsmc 驱动是好的,缺点是功能有限,如层动画无法实现。

网友AE:
直接咨询制造商的技术支持

网友D(2024-06-21):
首先要求制造商提供技术支持,然后张贴讨论任何问题

网友AF:
示意图可以指原子或野火

网友AG(2024-07-30):
RGB接口的屏是可以通过适当的驱动方式和配置来驱动的。在驱动过程中,需要注意管脚定义、时序参数以及驱动代码的正确性,以确保屏幕能够正常显示图像。

网友AH:
在实际应用中,通常需要编写或参考官方的驱动代码来实现屏幕的驱动。这些代码通常包括初始化屏幕、设置显示参数、更新BUFFER数据等功能。

网友AI:
不同的屏幕管脚定义可能会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电压不同及一些配置(如扫描方向等)的差异。

网友AJ(2024-08-31):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K(2024-10-21):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AL: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AM: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AN: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AO: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AP: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AQ: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AR: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AS: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AT: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