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个石英晶体震荡周期

楼主(2022-09-04):
一个机械周期为什么要12个石英晶体震荡周期(每秒1 000 000次)?

网友A:
也有2分频,6分频的,至于为什么12个,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网友A:
是啊,人家爱怎么分就怎么分

网友B:
每秒中断200次
10000H-(12000000/(12*200))
这个结果为什么是0xEE11?

楼主:
是啊,65536-12000000/2400=60536=0xEC78才对啊

网友C:
10000H-(12000000/(12*200))  这句语句是什么意思?编译能通过?

楼主:
书上写的是0xEE11
很多程序里都是0xEE11
更多操作

网友D:
总感觉不对劲

网友E: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网友F:
Megawin是51内核的,属于复杂指令系统,至于为什么,百度~
LZ有没有看单片机的书啊,定时器那章讲的再清楚不过了

网友E:
因为CPU要在这12个周期里边不仅要采样每个中断源(采样先后决定优先级)而且还要为下一条指令的逻辑做准备-------------------个人理解

megawin也有1个机器周期的IC,但也不是每个指令都是1T,平均下来差不多 3T 吧

网友G:
貌似还要考虑到振荡器的duty问题

网友A:
基本功太不扎实了

网友H:
何为机械周期了?

网友I:
标准定义就是这样! 人人都遵守何必试图去打破定义

网友J:
这种古董级别的估计已经没有人在用了,只是老的系统上跑跑。比古董便宜,比古董强大的芯片到处都是。

网友K:
大概是因为机械不需要那么快?  电子运行比较快?

网友L:
分频系数决定的

网友M:
这是内部PLL设定的

网友F:
在一个周期内,MCU内部需要做很多工作,受限当时的技术和框架,以及成本限制,选取的平衡策略;

网友N:
51核已经是NN年前的技术了,现在许多公司对他进行改进,已经杂乱无章了,毕竟51核是一个免费的,已经普及的核心,开发新的指令集需要编译器的支持,相对来说会增加普及难度

网友O:
没有为什么吧,因为51就是12分配的,单片机架构就是这样。

网友P(2022-10-07):
在一个周期内,MCU内部需要做很多工作,受限当时的技术和框架,以及成本限制,选取的平衡策略

网友Q:
石晶晶片越薄频率越高.受机械加工手段的限制,频率可以做到1M-150M左右;如果采用化学腐蚀的方法,厚度可以做更薄,频率最高可到300M左右.

网友R:
51核已经是NN年前的技术了,现在许多公司对他进行改进了

网友S:
机器周期:一个机器周期包含6个状态周期S1~S6,也就是12个时钟周期。  在一个机器周期内, CPU可以完成一个独立的操作。

网友T:
振荡周期:也称时钟周期,是指为单片机提供时钟信号的振荡源的周期
状态周期:每个状态周期为时钟周期的2倍,是振荡周期经二分频后得到的。
机器周期:一个机器周期包含6个状态周期S1~S6,也就是12个时钟周期。
                在一个机器周期内, CPU可以完成一个独立的操作。
指令周期:它是指CPU完成一条操作的所需的全部时间。每条指令执行时间都是有一个
                 或几个机器周期组成。MCS-51系统中,有单周期指令、双周期指令和四周期指令
振荡*12 = 状态*6 = 机器

网友U:
那看来这个比例是一个定值 跟其他配置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