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085可以不加外部复位电路吗

楼主(2022-09-04):
SH79F085可以不加外部复位电路吗

楼主:
内部复位电路是否可以可靠复位呢?

网友A:
可以不加外部复位器件,内部复位很可靠的。

网友B:
可以不加,用作IO

楼主:
数据手册上说低于3.1或是4.3V供电就复位,哪我的供电电压是3V多少伏会复位呢?

网友C:
3.1V只是一个LVR电压

网友D:
就是如果不开的话,供电电压要到更低才会复位。

网友D:
要到2.1V左右吧

网友E:
最好搞一下外部复位

网友F:
可以不加

网友G(2024-03-16):
看具体的应用场景吧

网友H:
应该可以不添加的

网友I:
实在不好加可以不加

网友J:
不加也可以

网友K(2024-09-11):
理论上可以不加外部复位电路

网友K:
建议在设计时加入外部复位电路。

网友L:
建议加上,调教苛刻可以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