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无法使用malloc函数

楼主(2022-09-04):
MPLAB X IDE下用XC8编译器无法使用malloc函数

楼主:
需要使用malloc函数,已包含头文件#include <stdlib.h>
编译还是出错,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malloc' is invalid in C99
打开stdlib.h头文件,并没有找到malloc函数的声明,
在keil下打开stdlib.h,可以找到该函数的声明:extern _ARMABI void *malloc(size_t /*size*/);

楼主:
为什么两个stdlib.h文件不一样,在MPLAB X IDE下如何使用malloc?

网友A:
<stdlib.h> 调用时 malloc(x)吧

网友B:
stdlib.h 和 malloc.h 中都有malloc函数的。

网友C:
在stdlib.h(C)和cstdlib(C)中

网友C:
C语言malloc函数

网友D:
需要告知编译器程序中将会使用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E:
选项位于 Project -> Build Option -> MPLab xx Link 这个界面里,找到 Heap Size这个框,在旁边输入动态分配可能需要的字节数即可。

网友F:
malloc.h或者stdlib.h

网友G:
有2个头文件都可以 C头文件

网友H:
标准C可以用stdlib.h 但有些非标准的c编译器要求引用malloc.h

网友I:
引用malloc.h试试

网友J(2022-10-08):
编译器和软件版本是不是不匹配导致的呢

网友K:
那么如何告知编译器程序中将会使用动态内存分配呢?

网友L:
楼主确定引用相关的头文件了吗 有报错是找不到这个函数定义吗

网友M:
stdlib.h 和 malloc.h 中都有malloc函数的话 这俩文件中的函数是一模一样的吗

网友N:
如何预判动态分配可能需要的字节数呢

网友O:
当前引用头文件的路径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网友P:
估计是编译器的问题,有些编译器就不支持C标准函数。

网友Q:
应该是这个环境有自己的stdlib.h文件吧。

网友R:
在stdlib里应该就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