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直接打印会乱码,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2-09-04):
程序里面使用了微库打印prinf正常。
比如先用printf(....)正常输出一些列数据
然后再用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config_data, 8,1000); 直接打印会乱码,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请问 微库是什么呀

楼主:
如果config_data改为printf打印又正确。

网友A:
printf应该重定义了串口,这时候,使用HAL_UART_Transmit不就冲突了吗。

网友B:
或者说printf中也是用了HAL_UART_Transmit重定向的,我打印一直使用HAL_UART_Transmit的。

网友C:
乱码多半是波特率不对的问题,拿示波器量一下输出的波形对应的波特率 看是否正确

网友D:
用示波器看下,发的数据是什么;

网友E:
可能ASC和HEX转换问题吧

网友F:
应该是波特率不对吧,或者参数设置错误。

网友G:
乱码是什么效果

网友H:
波特率对么

网友I:
printf有没有重定义啊

网友J:
波特率不一样呗

网友K:
你这个串口配置的波特率是多少啊?

网友L:
直接打印会出现乱码?那你想怎么打印啊?

网友M:
一般乱码就三种,波特率,字符的制式还有就是有干扰

网友N:
不会用HAL库,我觉得这是HAL的BUG

网友O:
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呗

网友P:
乱码我觉得可能是波特率出了问题吧

网友Q:
其实printf一般都是自适应的吧

网友R:
我觉得你可以查一下程序,或者仿真跟踪一下

网友P:
你的乱码是有规律的乱码么?

网友S(2023-02-22):
如果你的配置确认没有问题,那么最有可能是 HSE_VALUE 这个值不对,你可能使用的是一份demo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