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能正确显示数据

楼主(2022-09-04):
ar, tc, RTC, UART, TE, ui
采用网上的一些方法,如:
。。。。。
uint temp;
。。。。
用uartc函数发送,发送unsigned char 正常
uartc(temp>>8);
uartc(temp&0xff);
希望用这种方法发送uint型数据,发现出现乱码,不能正确显示数据,请高手指点,应该怎么写?

网友A:
要注意串口通信时发送的方式,不然就会乱码

网友B:
官方例子中的不行吗

网友C:
直接调用库函数的发送函数发不出去吗

网友D:
不知道咋回事,直接放发送寄存器不行吗

网友E:
按HEX格式显示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F:
用HAL库操作。

网友G:
串口通信一般有两种方式:   1、字符    2、字节

网友H:
串口通信分为文本方式和二进制方式
如果你是和单片机通信,只能用二进制方式了。

网友D:
文本方式和二进制方式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把二进制方式的每个字节的数据转换成对应的ASCII码而已。

网友D:
拆成四个组合码 试一试

网友D:
需要强制转换的,这样是会出现数据丢失的,但是针对小数据的可以的。

网友I:
乱码是有什么对应关系吗?

网友B:
乱码是显示的方式不对吧。

楼主:
乱码不一定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D:
波特率匹配吗

网友J:
有没有可靠接地呀

网友K:
可能是因为数据格式的问题吧

网友L:
你是不是需要发送2个字节的数据啊,你定义的uint好像不是2字节吧

网友M:
你把uint转译到uchar上呗

网友N: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你这个还挑数据的结构么

网友O:
你可以用printf啊或者是串口自带的

网友P:
你这个是数据定义的问题吧,你把定义变成UCHAR就好了

网友P:
你换成unsigned char格式呗,不然发送还是错的

网友Q:
把你代码发出来,关于uartc的代码结构

网友R:
你用官方的串口发送就没问题啊,为啥自己写呢

网友S:
有些时候其实都是可以复用的,没必要重复造轮子的

网友T(2022-10-10):
如果 用这种方式的话 接收端也需要转码的

网友U:
接收端和发送端的编码解码方式不同吧

网友V:
重复发送相同的数据  观察接收端接收到的“乱码”是相同的吗

网友W:
都使用十六进制表示出来的话是一样的吗

网友X:
即便发送的int型的数据  也需要转成字符串进行发送的

网友Y:
用这种方法发送uint型数据时,整形数据是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Z(2023-02-22):
配置内部时钟根据自己的配置修改仿真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