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要不要软件设置

楼主(2022-09-04):
sh88f516的10位精度ADC怎么用,要不要软件设置,还是默认10位

网友A:
默认10位,不要软件设置。
你想要8位,忽略最低2位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楼上这个是为什么吗?我不是很懂啊

网友B:
return (((uint16)ADDH<<2)|((uint16)ADDL&3));        //10bit
return ((uint8)ADDH);        //8bit

网友C:
直接就是

网友D(2022-10-07):
默认的就是10位的呀  都已经是10位的了 不能更少了吧

网友E:
完全不需要进行设置,如果不需要那么高精度的话  可以忽略低位的数据

网友F:
一部分是需要软件来配置实现的 另一部分硬件也很重要

网友G:
不需要啊  因为即便设置了 也不会比十位更高了

网友H:
默认的就是最高位十位 我印象中有那种十六位的甚至是24位的默认的并不是最高位

网友I:
精度不仅仅和多少位有关系 还有采集的速度啊 阻抗的匹配啊 外部走线啊 都有关系的

网友J:
直接就是吧

网友K:
默认的就是十位

网友L:
默认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