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7k22关于内部RTCC的问题

楼主(2022-09-04):
我使用67K22的内部RTCC,使用内部晶振,表比较快,基本上一分钟能快一秒多,使用时钟补偿也没有用,快的有点太多了,补不过来,有没有谁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呀,

网友A:
用了RTCC,好歹用个外部的32.768k晶体啊......内部的不准的啊...

网友B:
以CPU最耗时的指令为基本周期吧

网友C:
LFINTOSC误差最大+-15%,一分钟快一秒够好了

网友D:
你的是什么应用,时钟的精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E:
当作钟表,精度也不能差太多了呀

网友F:
外接晶振

网友G:
因为内部的不准,不能作为时间的参考,仅能作为应用的参考。

网友H:
外接晶振试试

网友I(2022-10-08):
请问内部晶振可以进行实时校准吗

网友J:
首先可以转换为外部晶振 看看有没有改善 这样可以确定是晶振的问题还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K:
一般内部晶振都不是很准确 但是您这个差的确实有点大 考虑是不是时钟配置有问题呢

网友L:
内部晶振的误差确实远远满足不了要求 如果做这个时钟的话 建议还是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以CPU最耗时的指令为基本周期吧

难道不是用机械周期作为最基本的周期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C:
LFINTOSC误差最大+-15%,一分钟快一秒够好了

如果是这么大的误差 那这个晶振还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