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几种常见防反接电路分析

楼主:
#申请原创#  #有奖活动#@21小跑堂

此文章已获得原创/原创奖标签,著作权归21ic所有,任何人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常见防反接电路
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把电源的正反极接反,导致的后果很严重,轻的会把电源模块击穿烧毁,重者会把后面的一系列电路等重要传感器或芯片一并带走,这个损失就比较严重了,前几天生产一不小心把电源线接反了,板子上也没有设计防反接,导PCB上电源走线直接给烧断了,板子直接不能用了,有点惨不忍睹,如下图所示。因此以后的设计都想要加上防反接电路。
防反接电路前辈们已经设计过,现在再通过仿真来梳理一遍原理。
1、二极管防反接电路
1.1正接
二极管可视为一个开关,我们利用二极管防反接是借助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当电源正负极正接时。二极管正向偏置,可以为短路,如下图所示。
负载电阻两端有电压,有电流流过,电路正常工作。
1.2反接
当电源正负极反接时,二极管反向偏置,可等效为无穷大电阻,电流无法流过,,如下图所示。
负载电阻两端没有电压,没有电流流过,后端电路不工作。
二极管防反接电路优缺点
优点 :电路简单,价格便宜。
缺点 :比如我们使用的是1N4007,数据如下图所示。
在通过1A 电流时,正向的管压降为1.1V ,则功率损耗至少为1.1 * 1A = 1.1W,这样效率低,发热量巨大,有的需要加散热器。
其次需要电路的工作电压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过高可能会超过二极管的耐压值,太低会因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过大,导致输入电压降低,不适合于太小的电压,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可以减小损耗。
2、桥式整流电路
桥式整流电路是由4个二极管组成,每个方向都需要两个二极管导通,如下图所示,也就是每个方向上的导通压降为单向二极管导通压降的两倍,还是以1A为例,通过1A电流时,损耗功耗为Pd = 2 * 1.1 * 1 = 2.2W。
比如我们Multisim选择的桥式整流电路,在当前电流下每个二极管压降为0.7V左右,因此电源经过整流二极管之后,输出电压变为10.3V
2.1 正接电流流向
正接时,电流从电源正极出来,先经过右上方二极管,经过电阻负载,在经过左下方二极管回到电源负极,电路正常工作。
2.2 反接电流流向
电流从电源正极流出,线流经右下方二极管,再经过电阻,在经过左上方二极管,回到电流负极,可以看到电阻两端的电压还是10.8V,电路正常工作。也就是说桥式整流电路正反接都可以正常工作,不考虑电源极性问题。
桥式整流电路优缺点
优点:正反接都可以工作
缺点:功耗是单项二极管的两倍,大电流时效率低。
3、反并二极管+保险丝防反接电路
3.1 正接
正接时,二极管反向偏置不导通。电流经过电容丝给后端电路供电,电路正常工作,正常运行时,电路基本没有什么多与损耗。
3.2反接
反接时,电流从电源正极流出,二极管阳极流入,从二极管阴极流出,流入到电源负极,此时负载只有一个二极管D1,电流如图所示非常大,达到200A多,不一会,热熔丝就会烧断,如图红框圈出来所示。反接时,会产生一个负压,后端电路还是可能会被损坏。一旦反接,二极管和保险丝一般都需要更换。
优点:电路简单,没有多余的能量损耗,效率高。
缺点:反接会产生一个负压,还是可能会损坏后端电路设备
4MOS管防反接电路
MOS防反接电路有两种,一种是NMOS,一种是PMOS
NMOS放在电源负极位置,PMOS放置在电源正极位置。
4.1NMOS
NMOS的导通原理是Vgs > 0
正接
NMOS的寄生二极管是由S端指向D端,电源正接时,寄生二极管导通,S端接地,G端接电源,V G S ≈ − V i nNMOS导通,负载电阻两端电压接近电源电压,电路正常工作。
反接
电源反接时,NMOSG端接电源正极,S极电压升高,S端电压接近于G,所以Vgs 0VS端电压 ≈ V i n,寄生二极管反向偏置,二极管不导通,因此NMOS不导通,负载电阻两端电压为0,电路不工作,如下图所示。
4.2 PMOS
   PMOS防反接电路,是利用PMOS的寄生二极管:
电源正接时,寄生二极管导通,S极电压升高,V G S ≈ − V i n ,从而PMOS开启,一般导通电阻在数十mΩ,导通损耗远低于二极管。
电源反接,寄生二极管截止,V G S = 0 VPMOS关断,如下图所示,后级设备电压为0
MOS防反接电路优缺点
优点:低功耗技术设计,压降小,内阻小
缺点:电路复杂,价格也高。
以上就是对几种常见防反接电路的整理总结,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A(点评):
4种常见防反接电路知识解析,可根据应用灵活选择,较为实用的电子知识。后续发文可注意排版及格式相关事宜,同时丰富内容可增加打赏金额。

网友B(2022-09-04):
楼主归纳总结的非常到位,受教了。

网友C:
学习学习,moS管的防反接还没有用过

网友D:
文中在介绍二极管防反接的电路中说,“……其次需要电路的工作电压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过高损耗会增大,太低会导致压降过大,……”。电路的工作电压高,怎么能推导出“过高损耗会增大”的结论呢,不理解。再高的工作电压,二极管的损耗也是二极管的压降乘以通过二极管的电流,高在何处?

个人认为。电路的工作电压高(譬如30V),才是二极管防反接用的场合,因为此时二极管的压降相对较小。如果用于电路电压较低的场合,譬如3.3V,那么二极管的压降就不可忍受了。

网友E(点评):
感谢,过高当初想的是耐压的问题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