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ifndef… #define… #endif的问题,求解释

楼主(2022-09-04):
在我第一次接触#ifndef… #define… #endif的时候,就不停的有人告诉我,在写头文件时要加上这些语句,否则当此头文件被多个源文件包含时,编译时会产生重定义的错误!!!
然后,我每次就乖乖的加上了,确实没产生过重定义的错误。
但天生喜欢探索、敢于尝试的我今天偏不信邪就在外部中断实验中,把sys.h文件里的 #ifndef… #define… #endif 语句注释了,然后在MDK里编译……
结果是没发生任何错误!!奇怪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A:
C语言
条件编译了解一下

网友B:
你要看有哪些地方调用了【sys.h】头文件,如果只有一个地方那不报错也正常。

网友B:
如果不加【#ifndef… #define… #endif】当一个头文件被两个源文件调用,有可能会出现重复定义的报错!

网友B:
你首先要知道C语言的编译流程,再去学习一下这些条件编译语句,然后你就会豁然开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