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取峰值

楼主(2022-09-04):
如何获取 纹波的峰峰值?
使用的ADC通道

网友A:
比较前后采集的数据大小

网友B:
获取峰值方法,当前值小于上一个值,上一个值大于上上一个值,这样,上一个值就是峰峰值。

网友B:
不过上述方案对于数据抖动影响挺大的,自己再加点滤波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