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ADC采样的基准变化了,怎么办

楼主(2022-09-04):
有没有什么电路,或者算法
可以忽略掉ADC的基准变化,
保证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A:
基准基准为什么还要变化

网友B:
你可以加个稳定一些的基准芯片就好了

网友C:
一般情况,基准是不会变化的

网友D:
你电路是啥样的,其实基准一般都不会变化,需要在采样信号端加运放实现数据的稳定

网友E:
你要保证基准稳定的,不然怎么算法也是白搭

网友F:
之前我就遇到这个基准不准的问题

网友G:
其实你可以外置ADC芯片,可能对基准的要求会差点

网友H:
你用ADC就是要把基准弄OK了,不然数据会飘的厉害的

网友I:
算法估计是你要采集基准的电压做电压补偿吧,但是你都不准了,咋补偿也不行啊

网友J:
用外置的ADC,有可能能行

网友K:
其实这是基准本身的问题,不改设计解决的,设计解决只是力求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