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M32H750B-DK评测】无线测温集中器的UI设计

楼主(2022-09-05):
@21小跑堂
一、概述
此项目实际应用,并非使用STM32H750B芯片,显示屏也是7寸的RGB屏,所以,此项目只是使用此开发板实现GUI的功能,后期将GUI移植到具体的项目中。

整个项目的大体框架如下:

无线数据的读取是通过一个SPI的Lora 模块通讯的,读取大量测温模块发出的温度,由于全程都是无线的通讯方式,需要一台可以显示能进行人机交互的设备来管理这些模块。

二、硬件
GUI运行硬件平台为STM32H750B-DK开发板。
硬件层的程序最终是基于我司的平台,所以,此次测评主要集中在GUI上。很多底层的程序移植过来也用不上,而且时间比较长,逻辑也比较复杂。
连接上随开始板送的传感器与一个RTC模块。

三、软件

于是,本次的UI就采用仿win10桌面的一种方式。由于要美观的话,还是要大量的贴图的,所以,先用一些简单的图标进行代替。
“桌面”的整体布局使用自定义控件的方式,把任务栏与开始菜单先做成自定义容器,在每个界面中添加这个容器。再实现每个界面 不同的功能。
界面设计,大部分工作是使用TouchGFX 4.19.1 Designer 完成的,一些逻辑,要当特定的源文件中修改代码与添加相应的函数实现的。

任务栏可以打开开始菜单,右侧为显示桌面功能。
开始菜单中的几个图标,可以进行不同的screen之间的切换。
每个screen中都添加这个任务栏的容器,这样每个sreen之间都可以自由的切换了。

桌面,显示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显示无线信号强度,显示报警状态,有消音功能。
如果没有有效的无线信号,信号强度图标会从低到高闪烁,以示在搜索信号。

当发生报警时,会有弹窗。
同时,最上面会有报警状态显示,桌面上,的铃铛会闪烁。
当按复位后,报警状态全部消失。

也可以按一下铃铛,进行静音。

实时动态显示功能,这里分不同的线路,每条线路分为A,B,C三相,使用不同的颜色区分。
中间增加一个滚轮,用于切换不同的线路号。
这里显示的应该是温度曲线,方便调试,增加了可修改周期的正弦曲线,线路号越大,周期越大。
无线测温一般测量电缆接头或是断路器的位置,所以,分三相显示。

历史记录可显示报警信息发生时前后的温度记录,也是通过滚轮来切换的。
这里的数据,是暂时的,实际使用时,要先读取存储介质上的数据再显示的。

配置界面,可配置报警开关,与报警温度的设置。
温度设置通过独立设计的一个虚拟键盘来输入。

时钟界面用一个模拟时钟,通过读取RTC的数据来显示时间。

报警记录,通过方向键来切换要显示的报警信息

网络界面,用于配置网络地址
每一个数字都是通过滑轮的方式进行修改的。

“关于”界面,显示一些基本的信息。

右上角有一根灯绳,只要点一下,会下拉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后续会放一个二维码或是公司网址。

以上就是整个项目的界面说明,实际效果如下。

四、总结
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发设计,对TouchGFX的架构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掌握,对于后续项目产品中使用TouchGFX奠定了基础。
使用TouchGFX Designer进行界面的设计,大大的减少了设计所用的时间,完整的PC仿真方案,不用每次烧写调度,进一步减少了开发周期。
GUI的设计,大部分使用TouchGFX Designer就可以完成,TouchGFX Designer自带的一些动画、关联功能,不需要大量的美工,就可以做出比较完善、美观的UI。几乎适应于任何应用项目中。
有一个遗憾就是,TouchGFX少一个表格控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足。有时一些数据,还是要在表格中进行展示的。

网友A:
这是公司的产品推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