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购买的N32G031样片 flash中有内容

楼主(2022-09-05):
从JLC购买的N32G031样片焊接完用JLink查看发现芯片Flash中有数据,这个内容是什么?会对外部电路有影响吗?比如控制一个设计为输入的管脚对外输出之类的?
焊的两片样板上flash中均有数据

网友A:
有出厂测试程序很正常,建议擦除或烧录自己的代码

楼主(点评):
出厂测试程序吗?这样啊,第一次见刚买到的芯片里面有东西

网友B:
不可能买到拆机芯片了吧?可以看看上电后芯片在跑没有。

楼主(点评):
立创买的,应该保真吧

网友C:
可能是测试程序

网友D:
一般有程序应该也不会控制外设,要不容易造成产品出问题。

网友D:
可以先焊一块试试,个人感觉问题不大,或者可以多读几块芯片Flash,看看里面内容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