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M32CubeIDE初始化STM32407的SPI1(PB3)初始化失败

楼主:
使用STM32CubeIDE初始化STM32407的SPI1(PB3)初始化失败,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A(2022-10-12):
正常来说,初始化SPI是不是用的PA组的IO啊?

网友B:
你咋配置的,把你cubemx的工程发出来看看吧

网友C:
你用的是cubemx配置的吧

网友D:
那你配置其他SPIIO呢?

网友E:
那你PB3是不是还用做别的功能了啊?

网友F:
PB3好像跟JTAG功能有冲突吧

网友G:
你还是好好检查一下配置吧,我觉得你配置部分应该有问题的

网友H:
我知道之前用STM32F1的时候,想用PB的话,需要关闭JTAG才行

网友I:
你这个报错是提示的什么?没用过cubeIDE,你用keil可以么

网友J:
你换一下SPI2好像就行了,不用PB3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