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l053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22-09-05):
请问用L0系列mcu进行串口通讯,接收数据不定长,只能一个一个字节接收,再判断是否停止接收,这样通讯方式,需要mcu程序如何编写,以L073为例。

网友A:
在中断里用超时中断和触发点中断实现

网友B:
空闲中断或者用定时器去判断

网友C:
看选择的库文件了。HAL接收一字节中断,接收完毕后掉回调函数,再开启接收一字节。LL库可以自己编写处理过程。

网友D:
一个一个字节接收,那就别用DMA了,直接串口中断接收,然后判断是否停止接收,从而决定是否解析帧

网友E:
两种种方法可以考虑。第一种,每收到1个数据,启动超时,超时用定时器实现,超时到了视为本次接收完成。

第二种,使用UART的idle中断,出现idle中断视为本次接收完成。

网友F:
用定时器进行判断

网友G:
一个一个就直接用串口接收吧

网友H:
. 定个协议呗,比如发数据有开头,有字长

网友I:
就到了结尾就确认收到了就行了呗

网友J:
这个不定长接收网上很多demo的,你可以试试的

网友K:
定时器判断就行了

网友L:
. cubemx是不是能自动生成啊

网友M:
一般都是用定时器判断,如果用操作系统,可以用空闲中断

网友N:
是只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接收的,但是你要有协议就好了

网友O:
定个协议,然后包含数据长度呗,按这个数据长度收数据呗

网友P:
一个一个接收没问题的啊,判断关键字呗

网友Q:
我之前是用过定时器实现,就很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