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使用手册】疯壳·四合一健康监测模组

楼主(2022-09-05):
疯壳·四合一健康监测模组(心率血压血氧心电)
使用手册

1、模组简介

  “心率、血压、血氧、心电”四合一模组,大小仅有 19mm*11mm ,使用 14 个邮票孔引出接口,非常的小巧便利。模组内置优质算法,预留两组数据通 道:用户只需向模组的串口管脚发送相应指令,就可以快速拿到“心率、血压、 血压、心电”的实时算法测量值,也可以拿到“心率、血压、血压、心电”的原 始传感器数值。
  模组大大简化了智能穿戴开发的繁琐流程,用户在开发时无需编写繁琐的底 层代码,无需做复杂的算法转换,只需要几个简单的串口指令,以及简单的外围 电路,便可得到稳定、可靠的心率、血压、血氧以及心电数据。
  模组的传感器除了包含两个绿光发射器和一个带红外过滤器的光电二极管外,它还配备一个红光发射器和一个红外发射器以及一个宽带光电二极管。这三 个新增的元件之间的距离更大,因此可反射更多的光到检测器上,使得获取到的数据更可靠,更稳定。
  模组工作温度-40℃ ~ -85℃ ,静态功耗:240uA ,待机功耗:3.9mA。

2、硬件连接以及通讯配置

2. 1 硬件连接

  供电电压 5V 和 3.3V 两路输入,建议用户在使用时前端加入 LDO 做开关处理, 需要数据采集时打开,不需要时关闭电源,以便实现低功耗,注意这两路输入尽
可能的使用低噪声 LDO。

图 2.1 模组主板引脚定义及封装图
  +5 、+3V3 以及 GND 为电源;
  ECG 为心电图功能的接触片输入;
  RX 、TX 为串口接口;
  NC 为悬空引脚,无需理会。

图 2.2 模组小板引脚定义

  如图 2.1 所示为模组上传感器小板的引脚图,小板接线端 TB8 、TB9 为心电 测量端,在测量心电时需要接到金属**上。
  心电图功能使用时 TB8 、TB9 的金属**压在手上,另一只手的手指按住模 组主板的 ECG 接触片即可得到心电图数据。

图 2.3 模组与控制器的接线图

2.2 通讯配置

  通信方式:UART;
  波特率 115200;
  8 位数据;
  1 位停止位; 无奇偶校验。

3、通信协议

  模式 1 为测量心率+血氧浓度
  模式 2 为测量心率+血压
  模式 3 为心电图
  表 3.1  通信交互协议

  注:由于算法测量的不同,模式 1 和 2 中返回的数据并不是同时出现的,例如:
  模式 1 中可能返回了很多个心率值后才会有一个血氧浓度值。
  若发生错误,串口将会返回错误值,错误值如下:

4、DA14580 驱动样例代码

  通过该样例代码可获得一组心率、血压、血氧以及心电数据,分别存放在 hr [50] 、spo2 [50] 、  blp[50] 、  ECG[50]这四个数组里。

4. 1 main.c

4.2 串口接收中断处理

5、技术支持

疯壳(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文件下载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