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TMR在编码器模式下的Overflow事件

楼主:
RF, ov
TMR在编码器模式下的Overflow事件
这里面为什么是输出模式,不应该是输入模式吗?
还有通道1和通道2也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A(2022-09-05):
这里面为什么是输出模式,不应该是输入模式吗?
这是为了在编码器模式下当上溢和下溢无法产生OVERFLOW事件时,通过比较中断来模拟溢出事件,输入模式需要外部给输入信号才会产生捕获事件,且无法保证事件是在溢出时产生。
还有通道1和通道2也可以这样做吗?
注意此时是编码器模式,已经占用了通道1和2

楼主(点评):
通过比较中断来模拟溢出事件,是怎样的呢?看文档好像是通过通道3和通道4来模拟溢出中断,但是编码器占用的好像是通道1和通道2,那为什么不是通道1和通道2的比较中断模拟溢出中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为什么是输出模式,不应该是输入模式吗?
这是为了在编码器模式下当上溢和下溢无法产生OVERFLOW事件 ...

那可以搞一个捕获中断,一个溢出中断吗?两个中断,然后再处理一下

网友B:
这时候已经占用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