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的FSMC接口和TFT-LCD接口可以同时使用吗?

楼主(2022-09-05):
大家好,

最近在看STM32F429的M4核芯片,这颗芯片支持FSMC接口和TFT-LCD接口,由于要外接一个800x480分辨率的RGB888接口的LCD,所以需要外挂大的SDRAM,所以正好使用FSMC外挂一颗SDRAM芯片,但是瞄了一眼规格书,发现一个问题,很多TFT-LCD接口引脚和FSMC引脚都是复用的,意味着只能使用其中一个功能?

首次接触STM32F4,不太了解,是确实就是只能使用其中之一,还是有其他方法两者可以同时使用?

我知道很多人用FSMC直接外挂TFT LCD,但是我现在需要用FSMC外挂SDRAM存储器,用TFT接口外接LCD,因为我的TFT LCD是RGB888接口的,只能用专用TFT接口。
我个人感觉,如果只能用其中之一,这个真的太扯淡了!提供了功能,但是复用引脚,有人同时使用过FSMC和TFT-LCD接口吗?

第一次使用STM32 M4核的芯片,有些地方不太了解,希望用过的朋友赐教,谢谢!

网友A:
使用不同的地址空间

网友B:
好像是这样的,FSMC和LCD-TFT用的是同一批引脚,目前感觉只能换成RGB的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这样的,FSMC和LCD-TFT用的是同一批引脚,目前感觉只能换成RGB的屏幕。 ...

这个真的扯,,无法理解!这个本来就是很矛盾的,如果你用RGB屏幕,特别是分辨率高的,肯定需要外挂SDRAM,但是外挂SDRAM又需要FSMC接口,但此时FSMC和RGB接口又被复用了,所以这种设计真的很脑残,其他复用不管,至少,FSMC外挂SDRAM时的接口和RGB不能复用啊,要不然你提供RGB接口的意义何在?这特么脑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真的扯,,无法理解!这个本来就是很矛盾的,如果你用RGB屏幕,特别是分辨率高的,肯定需要外挂SDRAM ...

你说的RGB接口,应该就是LTDC接口吧,这个和FSMC接口是可以符用的。

网友D:
SDRAM使用的外设时FMC, 显示使用的外设是LTDC,只要管脚够用,同时使用2者肯定没问题。

有个F4的开发板就同时支持SDRAM和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SDRAM使用的外设时FMC, 显示使用的外设是LTDC,只要管脚够用,同时使用2者肯定没问题。

有个F4的开发板 ...

明白了,看到了,我是说怎么可能不能同时用呢,误会STM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真的扯,,无法理解!这个本来就是很矛盾的,如果你用RGB屏幕,特别是分辨率高的,肯定需要外挂SDRAM ...

RGB和SDRAM用的不是同一批引脚的。

网友E:
其实是不是还是没有完全复用吧,麻烦楼主能详细说一下嘛?或是画一下图讲解一下

网友F(2023-02-22):
同时使用FSMC驱动TFTLCD的显存工作,可以极大地提升LCD的显示效率和刷屏频率。

网友G:
FSMC是否会使STM32F4工作效率降低

网友H:
fsmc怎么访问外扩的sram

网友I:
stm32可以接多少个外设

网友J:
这个应该是可以复用的吧

网友K:
STM32F103VET可直接用FSMC驱动4.3寸的TFT屏

网友L:
FSMC频率一般能到多少

网友M:
STM32F103RBT6有没有FSMC?

网友N:
fsmc接收到什么信号进行的读写操作

网友O:
用STM32的FSMC驱动TFT LCD在速度上有多大的优化空间

网友P:
STM32不用fsmc可以外扩SDRAM吗

网友Q:
fsmc总线同时接多个外设会相互影响吗

网友R:
fsmc 可以使用dma么

网友H:
可以同时使用FSMC控制器

网友S:
引用 楼主:
这个真的扯,,无法理解!这个本来就是很矛盾的,如果你用RGB屏幕,特别是分辨率高的,肯定需要外挂SDRAM ...

正点原子的开发板就是外扩SDRAM+RGB屏的,去看看吧。

网友T:
你说的是引脚冲突吧。

网友U:
选个引脚多的型号就可以同时用这两个外设了。

网友:
FSMC属于什么通讯?

网友V:
fsmc spi i2c usart 哪个接口速度快

网友W:
如果STM32与FPGA用fsmc通信的话,fsmc的速度由什么决定

网友X:
RGB和SDRAM用的不是同一批引脚的。

网友Y:
你意思是分时复用的吗?

网友Z:
FSMC的对应硬件引脚是一样的吗?

网友G:
有做过stm32 和FPGA 用FSMC通讯的么

网友AA:
FSMC最大可以支持多大的NAND FLASH呢

网友AB:
STM32f429的FMC和STM32f407的FSMC一样用吗

网友AC:
fsmc和TFT-LCD对应哪些io口

网友:
如果是不同的时间使用可以的。

网友AB:
学习STM32的FSMC 好晕

网友AD:
同时使用应该可以啊

网友X:
管脚够用就可以同时使用i

网友AE(2023-04-02):
你说的RGB接口,应该就是LTDC接口吧,这个和FSMC接口是可以符用的。

网友AF:
SDRAM使用的外设时FMC, 显示使用的外设是LTDC,只要管脚够用,同时使用2者肯定没问题。

网友AG:
有个F4的开发板就同时支持SDRAM和显示屏。

网友AH:
其实是不是还是没有完全复用吧

网友AI:
麻烦楼主能详细说一下嘛?或是画一下图讲解一下

网友AJ:
正点原子的开发板就是外扩SDRAM+RGB屏的,去看看吧。

网友J:
可以复用的啊

网友AK(2024-01-08):
stm32f103rbt6有无fsmc?

网友AL:
选择具有多个引脚的型号,以便同时使用两个外设。

网友AM:
当使用stm32的fsmc驱动tft时,LCD的速度优化空间是什么

网友T:
Stm32f103vet可直接使用fsmc驱动4英寸和3英寸TFT屏幕

网友AN:
Will fsmc reduce the efficiency of stm32f4 work

网友U:
fsmc如何访问外部SRAM

网友AO:
How many peripherals can STM32 connect to

网友AP(2024-04-15):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AQ: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AR: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AS: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AT: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

网友AU:
一般PCB是V-CUT,

网友AV: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AW: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AX: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AY: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