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的EXMC接口与TFT-LCD接口可以同时使用吗?

楼主(2022-09-05):
大家好,

最近在看GD32F450的M4核芯片,这颗芯片支持EXMC(类似于STM的FSMC)接口和TFT-LCD接口,由于要外接一个800x480分辨率的RGB888接口的LCD,所以需要外挂大的SDRAM,所以正好使用EXMC外挂一颗SDRAM芯片,但是瞄了一眼规格书,发现一个问题,很多TFT-LCD接口引脚和EXMC引脚都是复用的,意味着只能使用其中一个功能?

首次接触GD32F450,不太了解,是确实就是只能使用其中之一,还是有其他方法两者可以同时使用?

我知道很多人用EXMC直接外挂TFT LCD,但是我现在需要用EXMC外挂SDRAM存储器,用TFT接口外接LCD,因为我的TFT LCD是RGB888接口的,只能用专用TFT接口。
我个人感觉,如果只能用其中之一,这个真的太扯淡了!提供了功能,但是复用引脚,有人同时使用过EXMC和TFT-LCD接口吗?

第一次使用GD32 M4核的芯片,有些地方不太了解,希望用过的朋友赐教,谢谢!

网友A(2023-02-07):
我也没用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并在一起的

网友B:
用的RGB565可以,888公司硬件人员说可以,这个芯片这么设计就应对SDRAM+TFT的场合,要是不可以就失去产品意义了

网友C:
这种就类似于SPI带片选功能吧,如果不能并在一起,那有点麻烦了

网友D:
RGB888不是RGB驱动接口吗?这属实是专用接口

网友E:
建议楼主还是咨询一下官方的FAE吧,这种电路绘制一次也挺麻烦的,先确认好比较合适

网友F:
手册上怎么说啊?是不能并在一起使用吗?

网友G:
如果要是和ST的FSMC一样就好了,这样就会操作了

网友H:
我觉得不能复用,因为IO状态改变了,显示屏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I:
RGB我觉得不太行,因为占用的IO太多了,IO状态一变化,显示就变化了,比如颜色就变了

网友J:
如果楼主要是能换个屏就好了,比如SPI屏能好点

网友K:
可以试试转换芯片,把RGB屏转换一下其他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