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运放输出的问题,差了几十毫伏

楼主(2022-09-05):
用的是四通道运放,做无刷电机电流检测,低端采样,其他三个图是一样的,偏置电压1.65v。
问题:0电流时,运放输入引脚的电压差最大的在1mv左右,但是四个通道输出都不一样,1.61v,1.63v,1.648v,1.656v,输入脚电压相差越小的越靠近1.65。
更换过几个运放结果一样,四个通道差距太大。后来有换过失调电压更小的运放,输入脚电压差0.1mv但是输出却还是一样,四个通道相差很大,只有一个通道稍微正常一点。
本人菜鸟,刚学着做,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v0=[1.61,1.63,1.648,1.656]
vref=1.65
(v0-vref)/vref=[-0.0242,   -0.0121,   -0.0012,    0.0036]
基本是1%电阻所给出的就这么大精度了。
单片机把I=0时的,adc值读取一下,作为零点,就可以了。

好的,明白了,我还以为输出起码得精确到10mv这个级别,谢谢大佬!

网友B:
可能是采样用的线问题,最好屏蔽。

我PCB设计确实不是很好,哪里能找到这些参考设计?

网友A:
误差分析如下:

差分运放非理想情况下,大概就这个样子。
vos这一项就有15.5mv,基本从设计上就已经无法保证10mv

@叶春勇 :这些公式你是用什么软件输入的?喜欢!
商业
@番茄拌飯 :你的mcp6024是商业级的,还是工业级的?
感谢大佬!

网友C:
100% 布尔什维克是没有的,都被枪毙了

网友D:
失调电压造成的

网友:
有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运放用的电阻的精度,二是用的运放的VOS电压值太高,电阻精度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主要还是VOS值太高,选一个50uV左右的试试。

@番茄拌飯 :你自己可以综合考虑
目前看来是这样的,但是这种四通道的低失调电压好像价格不便宜,是不是用单个的合理一些?

网友E:
GS8592,你值得拥有。

网友F:
四个通道误差有规律,比如换运放后,通道A依然比通道B大,那么就是PCB布线问题。

换运放四个通道误差无规律那就是运放Vos问题,换Chopper-Stabilized Operational Amplifier

无规律的,现在更换千分之一的电阻后,比较接近参考电压,误差值差不多就是失调电压放大30倍

网友G:
学习一下MICROCHIP 的轨到轨运算放大器 MCP6024的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A:
根据楼主的调试过程,电阻没有调试过。计算如下,vref由于电阻的失配,误差也有33mv。比vos大的。

这个算的牛呀
是的,现在换了千分之一的电阻,误差值很接近失调电压放大30倍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