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NP三极管和NPN三极管的开关电路

楼主(2022-09-05):
三极管,全称应为半导体三极管,也称双极型晶体管、晶体三极管,是一种电流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件·其作用是把微弱信号放大成幅度值较大的电信号, 也用作无触点开关。晶体三极管,是半导体基本元器件之一,具有电流放大作用,是电子电路的核心元件。三极管是在一块半导体基片上制作两个相距很近的PN结,两个PN结把整块半导体分成三部分,中间部分是基区,两侧部分是发射区和集电区,排列方式有PNP和NPN两种。

PNP与NPN两种三极管各引脚的表示:

三极管引脚介绍

NPN三极管原理图

PNP三极管原理图:

常见的三极管为9012、s8550、9013、s8050.单片机应用电路中三极管主要的作用就是开关作用。

  其中9012与8550为pnp型三极管,可以通用。

  其中9013与8050为npn型三极管,可以通用。

  区别引脚:三极管向着自己,引脚从左到右分别为ebc,原理图中有箭头的一端为e,与电阻相连的为b,另一个为c。箭头向里指为PNP(9012或8550),箭头向外指为NPN(9013或8050)。

如何辨别三极管类型,并辨别出e(发射极)、b(基极)、c(集电极)三个电极

  ①用指针式万用表判断基极 b 和三极管的类型:将万用表欧姆挡置 “R × 100” 或“R×lk” 处,先假设三极管的某极为“基极”,并把黑表笔接在假设的基极上,将红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很小(或约为几百欧至几千欧 ),则假设的基极是正确的,且被测三极管为 NPN 型管;同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很大( 约为几千欧至几十千欧 ), 则假设的基极是正确的,且被测三极管为 PNP 型管。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是一大一小,则原来假设的基极是错误的,这时必须重新假设另一电极为“基极”,再重复上述测试。
  ②判断集电极c和发射极e:仍将指针式万用表欧姆挡置 “R × 100”或“R × 1k” 处,以NPN管为例,把黑表笔接在假设的集电极c上,红表笔接到假设的发射极e上,并用手捏住b和c极 ( 不能使b、c直接接触 ), 通过人体 , 相当 b 、 C 之间接入偏置电阻 , 读出表头所示的阻值 , 然后将两表笔反接重测。若第一次测得的阻值比第二次小 , 说明原假设成立 , 因为 c 、 e 问电阻值小说明通过万用表的电流大 , 偏置正常。
  ③用数字万用表测二极管的挡位也能检测三极管的PN结,可以很方便地确定三极管的好坏及类型,但要注意,与指针式万用表不同,数字式万用表红表笔为内部电池的正端。例:当把红表笔接在假设的基极上, 而将黑表笔先后接到其余两个极上, 如果表显示通〈硅管正向压降在 0.6V 左右 ), 则假设的基极是正确的 , 且被测三极管为 NPN 型管。  数字式万用表一般都有测三极管放大倍数的挡位(hFE), 使用时 , 先确认晶体管类型 , 然后将被测管子 e 、b 、c三脚分别插入数字式万用表面板对应的三极管插孔中,表显示出hFE 的近似值。

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器件,有三个极,分别叫做集电极C,基极B,发射极E。分成NPN和PNP两种。我们仅以NPN三极管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为例来说明一下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基本原理。

  一、电流放大

  下面的分析仅对于NPN型硅三极管。如上图所示,我们把从基极B流至发射极E的电流叫做基极电流Ib;把从集电极C流至发射极E的电流叫做集电极电流 Ic。这两个电流的方向都是流出发射极的,所以发射极E上就用了一个箭头来表示电流的方向。三极管的放大作用就是:集电极电流受基极电流的控制(假设电源 能够提供给集电极足够大的电流的话),并且基极电流很小的变化,会引起集电极电流很大的变化,且变化满足一定的比例关系:集电极电流的变化量是基极电流变 化量的β倍,即电流变化被放大了β倍,所以我们把β叫做三极管的放大倍数(β一般远大于1,例如几十,几百)。如果我们将一个变化的小信号加到基极跟发射 极之间,这就会引起基极电流Ib的变化,Ib的变化被放大后,导致了Ic很大的变化。如果集电极电流Ic是流过一个电阻R的,那么根据电压计算公式 U=R*I 可以算得,这电阻上电压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将这个电阻上的电压取出来,就得到了放大后的电压信号了。

  二、偏置电路

  三极管在实际的放大电路中使用时,还需要加合适的偏置电路。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由于三极管BE结的非线性(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基极电流必须在输入电压 大到一定程度后才能产生(对于硅管,常取0.7V)。当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小于0.7V时,基极电流就可以认为是0。但实际中要放大的信号往往远比 0.7V要小,如果不加偏置的话,这么小的信号就不足以引起基极电流的改变(因为小于0.7V时,基极电流都是0)。如果我们事先在三极管的基极上加上一 个合适的电流(叫做偏置电流,上图中那个电阻Rb就是用来提供这个电流的,所以它被叫做基极偏置电阻),那么当一个小信号跟这个偏置电流叠加在一起时,小 信号就会导致基极电流的变化,而基极电流的变化,就会被放大并在集电极上输出。另一个原因就是输出信号范围的要求,如果没有加偏置,那么只有对那些增加的 信号放大,而对减小的信号无效(因为没有偏置时集电极电流为0,不能再减小了)。而加上偏置,事先让集电极有一定的电流,当输入的基极电流变小时,集电极 电流就可以减小;当输入的基极电流增大时,集电极电流就增大。这样减小的信号和增大的信号都可以被放大了。

  三、开关作用

  下面说说三极管的饱和情况。像上面那样的图,因为受到电阻 Rc的限制(Rc是固定值,那么最大电流为U/Rc,其中U为电源电压),集电极电流是不能无限增加下去的。当基极电流的增大,不能使集电极电流继续增大 时,三极管就进入了饱和状态。一般判断三极管是否饱和的准则是:Ib*β〉Ic。进入饱和状态之后,三极管的集电极跟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将很小,可以理解为 一个开关闭合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拿三极管来当作开关使用:当基极电流为0时,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为0(这叫做三极管截止),相当于开关断开;当基极电流很 大,以至于三极管饱和时,相当于开关闭合。如果三极管主要工作在截止和饱和状态,那么这样的三极管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开关管。

  四、工作状态

  如果我们在上面这个图中,将电阻Rc换成一个灯泡,那么当基极电流为0时,集电极电流为0,灯泡灭。如果基极电流比较大时(大于流过灯泡的电流除以三极管 的放大倍数 β),三极管就饱和,相当于开关闭合,灯泡就亮了。由于控制电流只需要比灯泡电流的β分之一大一点就行了,所以就可以用一个小电流来控制一个大电流的通 断。如果基极电流从0慢慢增加,那么灯泡的亮度也会随着增加(在三极管未饱和之前)。

===================================================================

三极管是否导通的简单判断的技巧:三极管上箭头所在方向的二极管,只要二极管正向导通,那么三极管上下就能导通。

===================================================================

一、三极管开关电路设计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可行性:用过三极管的人都清楚,三极管有一个特性,就是有饱和状态与截止状态,正是因为有了这两种状态,使其应用于开关电路成为可能。

必要性:假设我们在设计一个系统电路中,有些电压、信号等等需要在系统运行过程中进行切断,但是又不能通过机械式的方式切断,此时就只能通过软件方式处理,这就需要有三极管开关电路作为基础了。

二、NPN三极管基本开关电路概述

    如下(图.1)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三极管开关电路,NPN的基极需连接一个基极电阻(R2)、集电极上连接一个负载电阻(R1)

    首先我们要清楚当三极管的基极没有电流时候集电极也没有电流,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即断开;当基极有电流时候将会导致集电极流过更大的放大电流,即进入饱和状态,相当于关闭。当然基极要有一个符合要求的电压输入才能确保三极管进入截止区与饱和区。

二、PNP三极管基本开关电路概述

三极管用的最多的,其实是开关电路。下面分别介绍PNP型和NPN型的三极管。先说PNP型的三极管,常用的型号有9012,8550等等。如何使用呢,如下图:

FM是一个蜂鸣器,8550是一个PNP型的三极管,C端接地,B端由单片机控制,E端通过FM接VCC。根据箭头的方向,E端高电压的时候,当B端也是高电压,那么E和C之间是断开的,当B端是低电压,那么E和C直接导通,实现开关的作用。简单的技巧:三极管上箭头所在方向的二极管,只要二极管正向导通,那么三极管上下就能导通。

网友A:
原理根本就一样,操作上的差异只因接地方式的局限。

网友B:
2姨伦落到这种地步了

网友C:
三极管开关形式的典型接法。

网友:
三极管工作原理详解 看懂了!

网友D:
三极管是怎样实现开关电路的?

网友E:
三极管在什么区分别用于开关和放大器功能?

网友:
PNP这样接能起到开关作用?

网友F(2022-10-05):
PNP三极管开关电路控制原理是什么样的

网友G:
三极管开关电路与继电器开关电路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H:
三极管在什么情况下的作用是开关

网友I:
如何用三极管作小电流开关电路?

网友J:
熟练掌握三极管开关电路的饱和状态

网友K:
关于多子和少子之间的运动关系 总是很难理解透彻

网友L:
有三种工作状态,在哪种工作状态下有开关的功能呢

网友M:
这种正负电子的运动可以实现物理上的观测吗

网友N:
在搭建开关电路的时候我们常用的是哪种管子呢

网友O:
这种开关的电流承受能力和什么参数有关系呢

网友P:
现在有没有成熟的电路抵消pn结的压降呢

网友Q:
做开关电路的三极管一般是npn还是pnp

网友R:
如三极管做开关,怎么接线

网友S:
PNP三极管做开关电路基极电阻怎么来取??

网友T:
NPN三极管开关电路

网友U:
三极管开关电路的特点是开关速度极快

网友U:
最主要的功能是电流放大和开关作用。

网友V:
要有没有什么办法抵消pn节的压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