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如何用万用表测试电子部件

楼主(2022-09-05):
万用表手工具电线连接器工作手套检查整个电路的连续性如果您的某个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可能会导致电线中断。检查连续性允许您测试电流是否通过电线完成。首先拔下电器插头。为避免电击,必须在拔下电器插头的情况下进行所有连续性检查。如果电气部件连接到电线,检查连续性的最简单方法是通过整个电路,因为电路的两端将连接到控制板。访问控制板。跟踪电线回到电路板并通过您要检查的电路测量电阻。例如,通过该范围内的烘烤元件的电阻为15欧姆。如果您测量15欧姆,那么您就知道所有导线都具有连续性。您可以在设备的技术表中找到正确的电阻值,或直接在器件上测量电阻。
如果仪表在最左边的数字中显示1,或者在某些仪表OL上显示1,则表示您有一个开路并且电源没有完全通过。您要么断线,要么电气元件损坏。
检查单根导线的连续性在更换该部件之前,您需要检查各个电线是否断开连续性。要检查一系列接线的连续性,请断开电线的两端。将万用表设置为使用音调检查连续性。将一米导线放在导线的一端,另一根导线放在导线的另一端。如果导线具有连续性,仪表会发出一个音调并显示接近0欧姆的电阻。检查该导线的导通性后,还应检查该导线与金属框架的连续性。有时,裸露或损坏的电线可能会与设备上的金属机柜接触,从而消除潜在的危险电流,这可能会导致电击或死亡。如果您看到电线和金属框架之间的连续性,请不要将设备重新插入,直到所有电线都已修好。修复断线现在,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东西(断线),显然你知道这是你想要修理的东西。
您可以通过在该位置拼接来修复电线。切断电线并从电线末端剥去1/4英寸的绝缘层。使用合适的线螺母或连接器重新连接电线。修复电线后,确保没有裸线裸露。如果电线在炉灶或烤箱中使用,请使用适当加热的陶瓷线螺母连接电线。温度额定值为200摄氏度的陶瓷线螺母适用于大多数范围和烤箱。如果接头会使导线短路而不再适合,则需要在新的正确额定导线上进行接合。在重新组装设备之前,请务必检查修理过的导线的连续性。
上文就是关于如何用万用表测试电子部件的相关介绍,如您还有其他使用问题,欢迎登陆安泰测试www.agite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