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厂家给我的掉电复位电路,看不太懂,高手帮解释一下

楼主:
公司的一个项目,用的一个国产单片机,蜂鸣器由IO口通过ULN2003A直驱(定时器PWM方式)。偶尔断开220电源再打开时,会出现复位不良不启动,但是蜂鸣器有间歇的嗒嗒声。厂家给了一个掉电复位电路,看不太懂。
电压偏置复位电路是一种简单的LVD 电路, 对于AC转DC后, 可以完全解决掉电复位问题。

电路中, R1 和R2 构成分压电路,当VDD 高于和等于分压值“0.7V x (R1 + R2)/ R1”时,三
极管集电极C 输出高电平,单片机正常工作; VDD 低于“0.7V x (R1 + R2) / R1”时,集电极
C 输出低电平,单片机复位。

对于不同应用需求,选择适当的分压电阻。单片机复位引脚上电压的变化与VDD 电压变化
之间的差值为0.7V。

如果VDD 跌落并低于复位引脚复位检测值,那么系统将被复位。
如果希望提升电路复位电平,可将分压电阻设置为R2>R1,并选择VDD 与集电极之间的结
电压高于0.7V。

分压电阻R1 和R2 在电路中要耗电,此处的功耗必须计入整个系统的功耗中;

电阻R3和三极管Q1也形成一个直流通路,其功耗直接取决于R3阻值的大小; R3阻值选取建议<20KΩ(能否>20KΩ ,根据具体实际测试再定) ;

结合芯片实际情况,只有在上电复位期间P0.2才是复位脚,复位结束后将自动切换为GPIO,因此在芯片正常工作时,高电平或低电平都不起复位作用;

为了保证每次掉电恢复芯片能正常复位,最终应用程序中,将P0.2口设置为GPIO且输出为0,同时将P0.2口的上拉电阻关闭,保证每次掉电恢复时, P0.2口从低电平复位。

他给的文字描述里的那个公式,我是怎么看都不明白啥意思,下面是我的计算结果,结论是三极管不会截止(等到电压降到满足不了三极管CE结导通压降了才会截止)。

网友A(点评):
遇到过有电磁干扰造成的个例。

楼主(2022-09-06):
我感觉和我们用的电源电路多少也有点儿关系,昂宝2512的低成本电路,没有光耦没有431,靠辅助绕组反馈稳压输出5V。

网友B:
现在单片机都是内置高可靠复位电路了      另外软件复位也很可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单片机都是内置高可靠复位电路了      另外软件复位也很可靠啊

关键是这家的MCU在实测中发现了好多次上电不开机的现象,人家非让用那个掉电复位电路,说不然的话人家不负责。内部复位电压调到3.8V了好像还不太好使。不知道是不是跟电源有关系。

网友C:
楼主试过用看门狗电路没?

网友D:
这个电路90年代我用过很多很多,一直用到0几年,后来的MCU复位都不用处理了,才逐渐弃用。
就是用三极管控制高于一定电压后解除复位状态。也可以用于给整个MCU供电。

楼主:
昨天中午,在开关了N次后,加了掉电复位的单片机再次死机,死的还比较严重,短路放电都开不了。一直静置到今天早上上班后,上电开机正常启动了。很无语......

网友E:
是不是上电速度太慢或者有其他IO口先灌电了

楼主:
原机电源电路是双电源,12和5两路,5伏采样,光耦和431稳压,12伏仅供继电器和压电蜂鸣器,我们给改成了昂宝2512的低成本单5伏电源,5伏的继电器和蜂鸣器。不知道是不是跟电源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