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 U8W脱机烧录最新固件在线烧录后会自动脱机烧录

楼主(2022-09-05):
1、软件V6.90I,烧录器U8W V1.43,当U8W中有脱机代码时进行在线烧录,在线烧录完会自动开始脱机烧录。
2、新的STC-ISP软件用IAP15F/IAP15L芯片自制脱机母片时提示“单片机型号选择错误”:
单片机型号: IAP15L2K61S2
固件版本号: 7.2.5S
单片机型号选择错误 .

网友A:
1:U8W设置脱机烧录模式,默认烧录次数是10000次,次数未结束会自动检测脱机命令流,进入脱机烧录模式。楼主可以设置自己需要的脱机次数,或者清除脱机代码,在进行在线烧录。
2:U8W/U8WMINI制作母片步骤请参考官网:STC烧录工具说明8/8  http://www.***.com/STC8F-datasheet/STC-TOOL.pdf
   升级工具固件提示型号错误,很有可能是您工具上拨片开关拨错了,一定要拨到更新模式上,升级结束后再拨回烧录模式。

     若 还是有问题,请直接致电:0513-55012928,会安排技术直接跟您一对一对协助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8W设置脱机烧录模式,默认烧录次数是10000次,次数未结束会自动检测脱机命令流,进入脱机烧录模式。楼主 ...

1、如果U8W存了脱机代码,新版的软件在线下载后U8W会自动再烧一遍脱机代码,等于芯片里最终是被烧录了脱机代码,只有将脱机代码清除或存脱机代码时勾选“脱机下载时关闭自动检测有无芯片功能”才可以正常在线烧录。原因应该是在线下载后,U8W检测有无芯片功能触发了脱机下载。这个只在近几个新版本软件上有这个问题,以前的版本在线和脱机是互不影响的,而且脱机时也能自动检测有无芯片。相比之下以前的更人性化一些。

2、操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近几个新版软件无法制作,以前版本的软件可以正常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