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N32G430 超频

楼主(2022-09-05):
有哪位试过? 有稳定的超频记录没有?

楼主:
ADC 的时钟选择找不到。 不知在哪里设置选择PLL /HCLK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C 的时钟选择找不到。 不知在哪里设置选择PLL /HCLK

使用这个库函数选择采样时钟

网友B:
在RCC寄存器里面配置RCC_CFG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这个库函数选择采样时钟

还是没看出来怎么选PLL,怎么选HCLK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RCC寄存器里面配置RCC_CFG2

还是没看出来怎么选PLL,怎么选HCLK 。似乎仅能禁止使用PLL

楼主:
N32G430  时钟树这部分配置是在哪几个寄存器实现的? 这张截图可以看到奇葩。二选一输出信号名居然等于待选输入信号名,都叫ADC_CLK。

能不能认真点?

网友C:
做工程不建议超频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程不建议超频使用

超频是为了证明128MHZ工作 有多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没看出来怎么选PLL,怎么选HCLK 。

选PLL或HCLK在ADC_CTRL3设置CKMOD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PLL或HCLK在ADC_CTRL3设置CKMOD位

非常谢谢!

网友D:
尽量别超频吧,会导致单片机工作不稳定的。

网友D:
而且超频会导致单片机发热,而且一些硬件外设时钟也会对应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尽量别超频吧,会导致单片机工作不稳定的。

这是废话。 我只想知道边界在哪里。 距离128MHZ 有多远。

就好像站在悬崖上要知道脚丫子距离峭壁边界有多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废话。 我只想知道边界在哪里。 距离128MHZ 有多远。

就好像站在悬崖上要知道脚丫子距离峭壁边界有 ...

实践出结果,一般人都不会超频去做项目,你问还不如自己测试。
一般MCU超个20%应该都能稳定工作。做好降温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践出结果,一般人都不会超频去做项目,你问还不如自己测试。
一般MCU超个20%应该都能稳定工作。做好降 ...

超频是一种快速获得 MTTF 的方法。 不知道为啥一般人不做?

网友E:
单片机玩啥超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超频是一种快速获得 MTTF 的方法。 不知道为啥一般人不做?

MTTF获得后有什么用处?

网友F(2022-10-08):
我做了一个最小系统,由于手头没有8m晶振,用了一个16m的,本想设置倍频到128m,但设置工程的时候没注意倍频设了16,结果调用定时器发现频率始终比我计算的快一倍,后来才发现是倍频搞错了,改回8就正确了。这算不算超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