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PI能读取设备ID和唯一ID,但无法读写数据

楼主(2022-09-05):
本来是做U盘读卡器的,突然发现以前的SPI出了问题,无法对FLASH进行读写操作,
但是可以获得FLASH的ID号和设备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FLASH型号为FM25W128
(1)排除flash问题,因为已经更换过了
(2)排除SPI问题,目前的FLASH的ID号和设备号依然可以获得
(3)排除接线问题,线全部检查过

网友A:
你程序怎么实现的?是不是没加USB读卡之前还好用

网友B:
可以把你的程序贴出来看看么

网友C:
也许是你程序逻辑的事情,比如初始化正常,但是之后IO被占用了,就实现不了SPI功能了

网友D:
你检查一下硬件吧,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E:
不好说,你说SPI没问题,flash没问题,那就程序问题了

网友F:
有没有可能受到外部干扰了啊

网友G:
你的U盘和flash是在一个SPI口么?

网友H:
正常来说你都通讯正常了,那不应该会出现读不到数据的情况了

网友I:
其实flash读取之前是需要解锁操作的,你试了么

网友J:
这你操作flash芯片的读写程序方面是官方提供的吗,或者是针对手册编写的呢?

网友K:
看这个命名,可能会与华邦的25Q128应该操作一样吧

网友L:
你网上找找demo吧,一般时序都差不多,用硬件SPI的话就更简单了

网友M:
能获得设备说明SPI的时序是正确的,怀疑你没flash解锁就往里写数据了

网友N:
你找存储原厂的技术帮你一下呗,给你做个技术支持

网友O:
属实,都已经能获取到ID了,应该接线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