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降压

楼主(2022-09-05):
我家电饭煲最近老溢锅,蒸出的米饭有点干……我测电网电压245伏,考虑电网电压高造成电饭煲加热功率大溢锅,我想通过啥方法,把电饭煲工作电压降一些是否就好了……我打算用双向可控硅改变触发相位降低电压,大家说行吗?

最简单的就是买个电子调压模块,就是吊扇用的那种。

网友A:
固态调压模块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如果电饭煲内部有电子电路,在外部用可控硅调整电压,使供电电压变为非正弦波交流电,可能不妥。如果将电饭煲内部接入发热盘的线路断开,串联上可控硅的降压电路,兴许还可以接受。

不过个人认为电饭煲的新锅就溢锅,是电饭煲,特别是它的防溢锅设计的问题,与电压略高没有必然关系。如果旧锅才发生的溢锅,那需要检查盖子上防溢锅的东西是否不正常了,检修一下。

网友C:
串个功率电阻进去吧

网友D:
啥牌子的? 曝光一下。

楼主:
牌子是印花,用了很多年了,最近出现溢锅,清理上面出气孔不行,才征求大家的意见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是找个36V~48V的功率发热板串联进去,既利用了发热也降低了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