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电源要多级降压

楼主(2022-09-05):
一般电源端,都是采用两级降压
dc-dc降压到5V
LDO降压到3.3V
不能直接到3.3V么

网友A:
提高效率吧

网友B:
可以,但是损耗就更大了

网友B:
如果要求功率小,可以使用一个电阻串联后再降压。我看别人这么做。。
如果降低到5V,又降低到3.3V,甚至还降低到1.8V,这有可能是板子上几种电压都需要吧。

网友C:
损耗,发热

网友D:
损耗太大了吧

网友E:
看来大家一直认为是效率的问题

网友D:
提高效率

网友F:
DCDC降到5V是考虑效率/发热,LDO到3.3V及其它电压是考虑纹波与成本,另外很多电源芯片因工艺原因会以5V左右为分档线,跨档的器件成本会高一点,选择也少一些。

网友G:
效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