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用霍尔传感器实现电机测速,怎么测脉冲数?

楼主(2022-09-05):
脉冲是稳定的么?

谁搭建过电路,
我自己搭建的,响应信号太差了,各式各样的

网友A:
霍尔传感器获得的脉冲数量不就是对应的速度频率了。

网友A:
比如转一圈触发一个脉冲,那有几个脉冲就是跑了几圈。

网友B(2022-11-10):
需要在电动机的输出轴上安装一个小圆盘,并在圆盘边上嵌入一个钕磁铁,这样电机每转一圈,霍尔传感器都能感应到钕磁铁一次

网友C:
传感器在表面接近磁场时产生一个开关信号来进行测速的

网友D:
用霍尔传感器模块测量电机转速其实就是测量霍尔传感器模块输出的方波频率

网友E:
正交或者霍尔编码器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F:
测量电机转速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