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的一个疑惑

楼主(2022-09-05):
看了很多Y电容的规格书,以Y2电容为例,300VAC。耐压测试这项都是写的4000VDC,测试时间1s-5s,漏电流小于50mA。
但是电源在做安规认证时,交流线对机壳要施加3000VDC,测试时间要60s,漏电流小于5mA。
那怎么从规格书中确定这个Y2电容是否满足要求呢?

网友A:
耐压测试这项都是写的4000VDC,测试时间1s-5s,漏电流小于50mA

不知道你是在哪里看到的,把数据手册贴上来

IEC有专门的标准,规定测试的条件,没有看到电流的限制,我记得是小于10mA

网友A:
接着说

上一个帖子红色部分是对与期间本身的测试/认证的要求或者说是标准,这个是供应商完成的
会有个认证, 例如
https://www.vishay.com/docs/28212/enec-mkp3386-f1710.pdf

多谢坛友,我学习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耐压测试这项都是写的4000VDC,测试时间1s-5s,漏电流小于50mA

不知道你是在哪里看到的,把数据手册贴上来 ...

vishay的一款产品的测试

网友A:
但是电源在做安规认证时,交流线对机壳要施加3000VDC,测试时间要60s,漏电流小于5mA。
那怎么从规格书中确定这个Y2电容是否满足要求呢?

这个是系统级别的要求,Y电容只是期中关键的一部分(你说的3000VDC 好像也不对)

累了,明天有空再继续

网友B(2023-08-25):
引用 网友A:
但是电源在做安规认证时,交流线对机壳要施加3000VDC,测试时间要60s,漏电流小于5mA。
那怎么 ...

楼主请教下,你这个问题找到答案了吗?后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