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状中间继电器

楼主(2022-09-06):
新手电工,求教各位师傅大哥!请问,片状中间继电器,怎么将PLC的NPN信号转换为PNP信号?具体的原理是什么?拜托大家了!

                                  tyw 注

tyw
去下资料

网友A:
NPN PNP 是什么本质,你就知道了

网友B:
继电器输出是干接点信号。绝大多数还各有一个常开NO触点和NC常闭触点。如楼主的图里就是。
干接点可以用在任何地方,不管是NPN还是PNP。
一般我们的信号分成常开和常闭,然后每个又分成NPN和PNP,组合起来一共4种。
继电器信号不分NPN和PNP,是万能信号,只分NO和NC。

继电器信号的缺点,
1,响应速度慢,一般动作一次需要几十mS,(NPN或PNP信号,动作一起几十uS,相差几百上千倍)
2,继电器有寿命,如果频繁动作,就要考虑到机械寿命和电气寿命问题。
3,继电器动作的时候会产生火花,在某些场合会有起火和爆炸的风险。
4,继电器在通过微弱信号的时候,有可能会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5,继电器体积大,耗电多
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输出是干接点信号。绝大多数还各有一个常开NO触点和NC常闭触点。如楼主的图里就是。
干接点可以用在 ...

感谢大哥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