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晶振不起振

楼主(2022-09-06):
我用的是MM32F0131C6P,上电之后电源电压测量正常,但是晶振不起振,量晶振的两个引脚也没电压,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没有配置外部时钟?

网友B:
软件配置成外部时钟没

网友C:
外部时钟设置没?

网友D:
外部时钟配置了吗?

网友E(2022-10-08):
请问楼主是使用什么手段测量的晶振电压呢

网友F:
如果程序运行什么都没有问题的话 有可能测量的结果是错误的

网友G:
使用的是哪个功能呢 配置的是外部时钟还是内部时钟?因为如果使用的是外部时钟而外部时钟不作用的话 应该是不能正常运行程序的

网友H:
不起振的话 考虑一下是否电容不匹配了

网友I:
晶振不能用万用表进行测量 即便是用示波器也很有讲究的

网友J:
一般如果是正常的话  两个引脚之间应该有多高的电压呢

网友K:
是程序卡在等待晶振起振的地方吗?

网友L:
外部匹配电容,焊接检查一下,如果没问题的话就要检查一下软件时钟配置了。

网友M:
供电或者焊接

网友N:
楼主问题解决了嘛?是外部晶振没有设置的问题嘛,如果设置没问题还得从硬件板子出发进行排查了

网友O:
配置成外部时钟没?

网友O(2022-11-19):
考虑一下是否电容不匹配

网友P(2022-12-22):
楼主问题解决了嘛?一般情况下是设置问题,但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N:
建议楼主,先确认一下设置,设置没问题的话那示波器测量一下晶振波形就知道晶振是不是本体故障了

网友Q:
楼主晶振使用的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建议确认一下晶振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