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个GD32E230(或GD32F310)并联使用是否可行?

楼主(2022-09-06):
每个GD32E230(或GD32F310)的10个GPIO作为输入接收10位并行数据,为了降低成本,输入IO口不加缓冲器直接并入数据总线,共20个GD32并联使用同时接收数据。上一级驱动为一片HC244。
请教大神们,20个GD32并联使用是否可行?

网友A:
如果这样做的话 控制中心会不好处理的吧

网友B:
是否意味着需要写入20个不同的单片机程序呢

网友C:
如果不加缓冲的话 会不会导致io口的损坏率大大提升啊

网友D:
20片单片机都并联了 这还怎么降低成本啊   感觉这个想法不现实

网友E:
这样并联应该是可行的 但是软硬件成本高,而且不容易协调处理

网友F:
理论上完全可行,但是不加缓冲是不好的 而且这么多片单片机之间的协同合作也是一个难点啊

网友G:
没问题,输入前级加个buffer。

网友H(2022-11-19):

不明白楼主这样用的目的是什么?很少有这样操作的,如果是想多个MCU同时接收某个对象的数据,首选的应该是总线通信。

网友I:
引用 网友D:
20片单片机都并联了 这还怎么降低成本啊   感觉这个想法不现实

我感觉你这个是真相呀,肯定楼主能实现,但最后丢了西瓜,芝麻也没捞着

网友J(2022-12-21):
楼主,这个想法挺奇思妙想的,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一般2-3个能同时用就比较大的项目了

网友K:
这样的话成本就太高了吧

网友L:
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多个并联,现在基本是资源过剩的时代,能发挥出来的寥寥无几,如果说2个之间通信还是可以实现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