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5270开发板+ SDK的LVGL例程运行

楼主(2022-09-06):
移植TFTLCD后,运行下官网例程中的LVGL测试例程。
一、打开例程
在例程中修改LCD显示屏的驱动

楼主:
修改显示屏分辨率

楼主:
二、程序运行
显示和例程使用的LCD分辨率不一样,显示界面不完整。

楼主:
是的,主要是开源!!!

楼主:
移植过程要是能再详细一些就好了!

楼主:
教程中使用的是哪款开发板?是官方的吗?

网友A(2022-10-08):
官方有和开发板硬件连接完全匹配的例程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程序运行
显示和例程使用的LCD分辨率不一样,显示界面不完整。

有没有尝试过使显示屏和分辨率达到自适应呢

网友C:
在修改显示屏驱动的时候 都需要修改哪些数据呢

网友D:
LCD.c文件的修改需要参照哪些参数呢?

网友E:
LVGL 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嵌入式 GUI图形库,它一方面是纯 C语言实现,易于移植,性能较好,同时支持的空间和内容较为丰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F:
显示效果已经不错了 不过还需要解决不能适应屏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尝试过使显示屏和分辨率达到自适应呢

这种不好弄,因为上面的控件都是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LVGL 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嵌入式 GUI图形库,它一方面是纯 C语言实现,易于移植,性能较好,同时支持的空间和内容 ...

虽然是C,但是写的像C++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显示效果已经不错了 不过还需要解决不能适应屏幕的问题

这种屏幕差别大的,只能修改界面布局了。

网友G:
要是移植一个好一些的例程就好了,这个例程和屏幕不太匹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