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壳·机器人开发教程1】人形街舞机器人-套件检测教程

楼主(2022-09-06):
多自由度人形双足舞蹈机器人
——疯壳·机器人开发系列
套件检测教程

内容简介

  本文档主要介绍在如何验证多自由度人形双足街舞机器人套件正常,包括具体线路连接,实验现象验证。
  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步奏。

1、机器人的安装

  按照文档《机器人的组装及测试》安装完机器人的舵机以及支架。

2、下载代码

  (1)将 usb 线连接电脑和机器人的控制主板 usb 接口。

  (2)打开软件 stc-isp-15xx-v6.86G.exe。

图1

  (3)点击 Keil 仿真设置,添加 STC 相关的头文件。STC 的相关头文件路径是我们之前安装 Keil C51 的路径,如果之前采用的默认路径,那么选择 C 盘 Keil 文件夹。(安装 Keil c51 参考《开发环境搭建》)

图2
(4)添加完 STC 相关的头文件,点击弹窗中的确定。

图3
(5)设置单片机的型号、最低波特率、最高波特率如下图所示,硬件选项等选项默认即可。串口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图4
(6)点击打开程序文件,选择我们提供的测试的 hex 文件。

图5
(7)点击下载/编程,下载代码。

图6

(8)按一下控制主板上面的 RST 按键,完成下载。

图7

3、检验实验现象

  (1)连接电池

   锂电池一共有两个接口,充电口和供电接口,如下图所示。

图8

  将电池的供电接口与机器人的电源口相连接,连接时要注意方向。(红线对红线,黑线对黑线)
  (2)打开电源

  下图蓝色框框内有 3 个焊点,已经将线焊在了其中的两个焊点上,当开关朝下(朝两个焊点的方向)表示关,反之表示打开。

图9

(3)现象判定

  打开电源之后,不管机器人在上电之前是什么姿势,都将做出下图的站立姿势,若姿势不对,关闭开关,重新打开开关,若机器人仍然保持一样的错误姿势, 则表示机器人套机良好只是舵机安装有问题,将错误的关节舵机重新安装即可。

图10

文件下载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