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7735S LCD 显示乱码问题

楼主(2022-09-06):
大家好,我的设备使用过程中出现了液晶显示乱码和白屏问题。
液晶驱动芯片是ST7735S,硬件SPI通信,问题都是运行过程中概率性出现的。

1. 乱码区域,每秒刷新一次出水量,运行着就乱码了,乱码内容与当前刷新内容高度相关。

2. 白屏,运行过程中白屏,设备能正常使用,20%的概率。

请各路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感激不尽!!!

楼主:
第一张图咋没了,补个图

网友A:
上程序呀。什么单片机?工作环境?电路?,需要刷新的内容存储在哪?读取是否有问题?如果只是刷屏问题,先降低SPI速率试试。

楼主:
主要考虑通信速率和干扰方向,正常SPI通信速率设置为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