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源表的PLUS版本你见过吗?国产的哦。

楼主(2022-09-06):
大家好啊!由于疫情的影响,这2年自己做了一个仪器仪表样品,一路走过来真的不容易,上货个大家看看。它的官方名字叫源表,但我认为它更像源表和线型电源的结合,操出市场上的源表定义。首先它能测试电容,市场上没有见过源表测电容的,特别是大电容那种10000UF的,小电容当然也能测试。线型电源那种大电流的特性,一般源表很少很少,或者很贵贵的。而它都具备。做稳定真的很难很难。做中国人自己的PLUS源表。

网友A:
2400系列、2600系列、B2900系列,我用过这些国外的,价格不菲。

好的!有机会拜访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0系列、2600系列、B2900系列,我用过这些国外的,价格不菲。

国产的PLUS版本解开它们卡脖子技术。贵是因为你们没有。不是本来它就是贵妇的命。

@cooldog123pp :我又不是一个人,兄弟,你反应这么大干嘛。你还真不说,19年之前还真是卡脖子技术,这些高端仪器仪表,医疗设备你是贡献了什么吗?说说看。口气这么大,我也没有忍住。不要忍,直接讲?
现在什么东西都卡脖子么,卡脖子的东西你一个人就能做出来么,我怕是没忍住。

楼主:
哈哈!因为还没有公开卖。源表真的很好用,功能全。示波器,万用表,线性电源,电子负载功能合一身。这些功能都是无缝切换,不用接很多线,切来切去。20V/3A 6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0系列、2600系列、B2900系列,我用过这些国外的,价格不菲。

好的。我们在努力中,样机刚刚出来,公开卖需要一点时间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0系列、2600系列、B2900系列,我用过这些国外的,价格不菲。

加不了你,我的VX:Four-quadrant-power

网友B:
什么是源表?为什么名字这么怪

楼主:
源表是五合一的仪表,电压源、电流源、电压表、电流表、电子负载合一的仪器。配合起来使用可以变成示波器,万用表,线性电源,电子负载。一台当5台你见过的这些使用。无缝切换,精度高。就是普及不够,不被大众所熟知,原因就是价格太贵贵。一个普通的电子工程师不可能花3W(最低的国外报价)买这个源表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源表普及且让中国人用的起,惠及大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源表?为什么名字这么怪

从国外传过来的。我们只能跟着叫,谁叫人家先做出来呢

网友C:
吹得天花乱坠,不就是搞定制化、差异化,搞到别人无法在市场上找到竞品,好走后门卖高价么。
我见过一个"xxxxxx人",就是一个手板外壳,里面放个一体机,接个喇叭,接个麦克风,控制两个LED,卖16万一台。你搜那个名字是搜不到的,也没有同样外观的竞品,所以里应外合,报价随便搞。
要是能接受引导机器人、迎宾机器人这类常规名字,16万都能买N台能行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吹得天花乱坠,不就是搞定制化、差异化,搞到别人无法在市场上找到竞品,好走后门卖高价么。
我见过一个"xx ...

是的,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不是,吹只是口头爽了,测试才是检验产品合格的真理,那个你所谓的商家有公开化吗,敢视频化吗?敢做对比吗? 我敢吹,你不信,那是你不够自信。你被骗,那是市场上没有,你又需要,你急了才是被骗的原因。凡是保持神秘不说的东西,都是有BUG的,除非是不对外卖。世界如此热闹,那是它本来的样子。

楼主(2022-11-14):
来点其他源表公司做不了的功能:测试电容,范围10P-2200uf。下一步上大电流,40V 5A的足额的源表。

网友D:
期待产品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产品成熟。

今天看了一下艾德克斯的IT2800系列源表,也是最近几个月推出的国产源表。我们还有许多向他们学习的东西,从通信方式和上位机软件驱动来看,我们没有优势,从功能上来看,特别是数字存储这块,也是不及他们 。从指标上来看,基本相差不大。我们承认这些不足,也可能他们的产品定位不同,不是针对广大的工程师朋友们,可能初心就不同,设计的理念就不一样,更何况我们的投入远不及他们资金和人力。但是我们的优势我们也很清楚,并且这很重要,第一,不能接大于50UF的负载,否则不稳定。我们没有限制。第二,档位切换有小于250MV的毛刺。我们使用了无毛刺切换技术,很平滑。第三,直流输出的时候大电流无法满足。我们是足额的。第四,价格不用问,至少3W左右甚至更高(不包含配件),大家可以打电话问问。我们的价格不足1W。我们希望他们做的更好,我们同样也会继续努力。

楼主:
我们的源表是隔离的,他们的没有说明,从输出结构上看,他们的应该是共大地的。

楼主: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他们的纹波30MV 峰峰值。我们的只有3MV峰峰值。

楼主:
这点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奔着超低纹波来设计的,没有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E:
看起来很厉害,希望早日推出产品。

楼主(2023-04-16):
源表的电压输出稳定的建立时间

楼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M411K751/?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6bdb9d57db95341972d5954063ee7a0b

楼主:
聊聊源表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v4y1n7tB/?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6bdb9d57db95341972d5954063ee7a0b

楼主:
近三年的开发坚持之路   大家一起加油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1986-1-1.html

楼主:
电容容值测量
测量范围10P-2200UF,要实现电容容值的测量,必须支持高容性负载且具有极好的小电流输出和测量特性。自动扫描模式,无需手动选择电压和电流档位,电流源从小到大扫描,直到找到一个合适的档位;电容的耐压一直被关注,不会对被测电容造成伤害;实时显示电容值、电容承受的最大电压值以及扫描参数。

楼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LM4y1b7kX/?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6bdb9d57db95341972d5954063ee7a0b   12个电容容值测量视频

楼主:
一觉科技J2030规格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Xmau3DdvKBUGmULrSp6Qg
提取码:55AA

楼主(2023-05-25):
刚刚定稿的宣传图片

楼主:
宣传主图之一

C:\Users\GTR\Desktop\抠图\淘宝图片\手机图片\前面板0001

楼主:
很抱歉,这里的参数需要更改一下,可能是我太保守了一点。改成
范围               可编程分辨率          精度(%读数+偏移量)
±500MA          4UA                   ± (0.05 % + 200UA)
±1A                  8UA                   ± (0.1 % + 1MA)
±3A                  25UA                   ± (0.1 % + 3MA)

网友F:
外行人问一句,源表,简单说就是读数分辨率高一点的电源?
有没有模拟电池的功能?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v4y1n7tB/?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6bdb9d57db95341972d5954063ee7a0b 源表可以模拟电池的功能。在电子负载和普通的电源之间可以无缝切换,这取决于你接的负载。简单点就是可以工作在4个象限,至于那个象限取决于你接的负载。比如你接一个电池,电池的电压是1.5V, 那源表电压和电流你设置好了后,至于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就看你电压电流设置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0系列、2600系列、B2900系列,我用过这些国外的,价格不菲。

谢谢您的留言,一直没有准备好,现在小批量测试了一批,OK了。合作电话18565657606 同微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行人问一句,源表,简单说就是读数分辨率高一点的电源?
有没有模拟电池的功能? ...

一觉科技J2030是完美的融合了传统的线性电源和传统的数字源表优点于一身的高精密仪器仪表。它能接各种各样的负载,有可充电池、电容、开关电源、开发板、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稳压管、音响,手机等等,凡是跟电信号有关的都是它的负载,但不包括感性元件。

什么是源表,冠冕堂皇的回答是这样的:它是集合了电压源、电流源、电压表、电流表、欧姆表、电子负载6种功能与一身的高精密设备,这意味着它可以作为双极性电压和电流源且同时测量电压和电流,可以输出和吸收功率,是一种能够供应和测量电源的测试与测量仪器,简称为 SMU

楼主:
一般的温漂系数大多是指电阻温漂系数,单位是PPM(Parts Per Million)。1PPM/℃是指电阻温度每变化一摄氏度,电阻阻值变化一百万分之一。

源表的温漂系数又是怎么样的呢? 今天以吉时利的2450来给大家讲讲,如果有错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我们以1A的档位,输出500MA和-500MA来举例,在18℃-28℃的时候首先它的输出精度指标是 ±(% setting + amps)   1A(0.067% + 900 μA), 那就是500*0.00067+0.9=1.235,那就是说我输出500MA,它可能输出的值在501.235至-498.765之间。
同样的,测量的精度指标±(% rdg. + amps),假如输出的是个理想的500MA电流源,1A(0.030% + 500 μA)  那就是500*0.0003+0.5=0.65,那就是读到的数据在500.65至499.35之间

手册上有这样的一句话:For sink mode, 1 μA to 100 mA range accuracy is ±(0.15% + offset × 4). For 1A range, accuracy is ±(1.5% + offset × 8).翻译过来就是,在灌电流的时候,输出精度是±(1.5% + offset × 8) 那就是500*0.015+0.9*8=14.7,假如我输出-500MA的电流,它的输出的值实际上是-485.3至-514.7之间。

现在把温度系数(0°–18°C and 28°–50°C) 影响加进去,温漂是
±(0.15 × accuracy specification)/°C。假如现在设备内温度是10℃,我们还是以500MA为例,那就是0.15*1.235=0.18525/°C  ,那温漂的影响是0.18525/°C *(18-10)°C=1.482。整体的精度是设置精度+温漂影响=1.235+1.482=2.717,那就是说我输出500MA且在设备内温度是10℃情况下,它可能是输出的值在502.717至-497.283之间。在灌电流的情况下,具体计算同上,设置精度+温漂影响=17.64+14.7=32.34整体的精度在532.34至-467.66之间。

如果解读有误欢迎留言。

楼主(2023-07-04):
终于跟大家见面了,需要购买的可以下单联系客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下面是淘宝的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如果是手机淘宝  可以搜索  一觉科技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的。  谢谢大家的3年陪伴,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楼主(2023-08-03):
把源表当电源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