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应用方案 - 触控按键 LCD 可视卡方案 (BS67F2563)

楼主(2022-09-06):
     智能卡整合密码显示功能,称为可视卡。可视卡可输入PIN码开机与输入交易信息计算出SHA动态密码(TOTP),并显示于LCD液晶屏,致使提升网银登入的安全性,减少钓鱼网站的交易损失。可视卡内建纸电池,其电量为15mAH,电池寿命可保用3~5年。

  图1

  应用领域

  e-Banking、触控按键LCD可视卡、超低功耗型触控按键带LCD显示产品等。

  方案特点

  1、超低待机电流:产品单键唤醒待机电流130nA 3V。

  BS67F2563内建低频32768Hz Crystal振荡电路,其很低的振荡电流可使产品1-Key待机状态耗电为130nA 3V(典型值),搭配内部时基计数器(Time Base),可用于精准时间计时。

  2、高度整合:只需少量外加元件。

  BS67F2563内建多达20个电容式触控按键,其触控感度因材质/介质不同,可由固件调整触摸感度。而C-type LCD驱动电路可节省液晶显示时的功耗。

  3、高对比度液晶显示:内建参考电压。

  BS67F2563内建参考电压升压功能,可搭配LVD侦测电池电压,避免电池低电压时造成液晶灰阶显示。

  功能说明

  Holtek触控按键LCD可视卡方案,主要组成有BS67F2563主控MCU,32768Hz晶振(指定选用CL≦7pF),LCD电源电路与六位数段码液晶面板,并预留SIM卡接触点。可视卡在没有触摸按键时,将进入On/Off键的1-Key待机状态,此时电流约130nA 3V。当触摸On/Off主按键后将显示LCD为“------”,此时将可对Key 0~9、Key C与Key OK进行触摸输入,并显示于LCD上。如触摸On/Off主按键,将关闭LCD,并再次进入1-Key待机状态等待唤醒。另外,Key C功能为删除最后输入的键码并左移;Key OK功能为确认键,目前程序配置为按下即显示“------”。此方案仅提供触控按键感度调校与PCB设计参考。产品实物图如图2。

  图2

  工作原理

  Holtek触控按键LCD可视卡方案,BS67F2563内建超低功耗LXT振荡电路提供万年历计时、13个Touch Key供开机PIN码与挑战码输入以及4×12 C-type LCD液晶面板显示操作。其1键待机唤醒与RTC计时的待机电流可低于130nA 3V(典型值)。此方案提供13个触控按键,可降低轻触按键成本与贴合按键人工成本,其触控按键感度与扫描次数可由固件调整;并可支持市面上最多8位数密码显示方案。下面将对主要电路进行介绍。

  硬件说明

  图3

  BS67F2563内建LXT振荡器需搭配指定CL≦7pF的32768Hz晶振,才可得到较佳振荡电流,若晶振CL越大,将使振荡电流增加。而振荡频率精准度取决于晶振CL、外部电容(C3/C4)及PCB寄生电容,于PCB布局时需特别注意走线距离与线径。

  图4

  LXT振荡器提供的负性阻抗参考,至少需要32768Hz晶振ESR规格3倍为安全值,可避免量产时发生振荡问题(如:不起振或停振现象),此点在选用32768Hz晶振时需特别注意。本方案的32768Hz晶振ESR为65kΩ,而BS67F2563的负性阻抗可达500kΩ以上。

  LXT振荡频率与32768Hz晶振规格CL有主要关联,如外挂的C3/C4串联等效电容值加上PCB寄生电容等于晶振CL则可振荡出准确32768Hz频率,开发者可调试振荡频率找出适合的C3/C4电容值。需注意选用C3/C4的振荡效果,选用比CL大的C3/C4会使振荡频率偏慢,反之则变快。如下图5可看出不同电压与外挂的C3/C4电容频率误差。

  注:暂不考虑温度对32768Hz晶振的频率偏移影响。

  注意:测量时不可用示波器探棒直接点XT1/XT2引脚观看振荡频率,可通过I/O脚输出进

  行查看振荡频率。

  图5

  BS67F2563内建C-type LCD驱动电路,可由LCD控制寄存器设定不同的LCD供电方式,此与选用LCD液晶电压有关。如选择3V液晶屏,可设定LVD(低电压侦测)为2.7V,开启内部分压模式;当电压低于2.7V可开启内部参考电压(1.04V)进行升压提供稳定对比显示。注意:VMAX引脚需接至MCU最高电平。LCD电路如下图6。

  图6

  BS67F2563内建电容式触控按键电路,由PCB PAD作为触摸感应电容输入,使用内部振荡器发生变化来判断有无触摸,此方案可指定1-Key待机唤醒按键、配置扫描次数、所有按键以自动扫描模式进行扫描以及触摸感度调校。

  范例程序中,可由TKS_GLOBE_VARIES.INC配置相关使用的触控键、主待机唤醒键以及触摸感度调校。

  布局及硬件注意事项

  可视卡外尺寸为85.60×53.98×0.8mm(ISO7816规范),卡片制作采用冷压合工艺,故预留PCB

  卡片长宽尺寸应减少2mm为宜。纸电池与LCD面板为有高度元件,应挖空PCB预留出高度,且相关元件高度不应超过0.3mm高度,PCB板材建议不高于0.15mm厚度(含沉金)。

  因可视卡PCB尺寸有限,要摆放适宜的触控按键Pad,此方案说明案例为摆放13个触控按键。布局时建议触控按键走线线径为6mil宽,间距为5mil,且1个触控按键模块同时只扫描1个按键的设计,避免相互干扰。因可视卡PCB板材厚度为0.15mm,为避免按键相互干扰或由背面触摸干扰,故PCB正反面铺地相对重要,可参考本方案PCB网状铺地设计。

  开发者规划电路时应测试晶体振荡频率,挑选适当的C3/C4电容匹配振荡频率,并注意避免高频电路于振荡电路附近影响振荡特性。32768Hz晶振振荡电路尽可能靠近XT1与XT2引脚,而C3/C4电容应缩短至MCU VSS引脚的走线。

  图7及图8为BS67F2563触控按键LCD可视卡PCB布局正反面图示。

  图7图8

  PCB BOM表

  表1

  软件说明

  图9

  初始化

  初始化上电后,程序会先进行用户相关数据初始化,包括系统时钟、WDT、LVD、KEYOSC与触控按键扫描配置,特别注意I/O配置应避免浮空,I/O浮空将造成静态电流上升。

  主程序

  主程序会先进行触控按键扫描,检测On/Off键是否被触摸,若On/Off键被触摸则打开LCD并显示“------”。当Key 0~9被触摸则显示于LCD最左方第一位数,第二个Key被触摸时则将LCD往右移数字并显示当前数字。如Key C被触摸则删除最左方第一位数并左移,如Key OK被触摸则显示“------”。

  每个触控按键操作后即打开时基计数器计时8秒,如8秒内无任何操作,则会关闭LCD进入超低功耗待机模式。除上述操作以外,如已在On状态,再次触摸On/Off键即关闭LCD并进入超低功耗待机模式。

  触控软件包说明

  触控功能需搭配Holtek触控软件包使用,软件包为完整的HT-IDE3000项目,已整合基本程序架构(MAIN_PROGRAM.asm),并预留用户初始化程序(USER_PROGRAM_INITIAL)及用户主运行程序(USER_PROGRAM)。软件包会在上电初始化时调用一次用户初始化程序,并在运行周期中重复调用用户主运行程序。软件包的进一步使用及修改,请联系Holtek及优方技术人员。

  档案结构及说明

  软件包中包含两类文件,分别为:

  1、.ASM/.C应用程序。

  2、.INC/.H&.INI include所需档案,INI为底层参数档案,不建议修改。

  软件包包含主程序(MAIN_PROGRAM.asm)、触控程序(BS67F2563_CTOUCH.INI)、LCD驱动

  (wizcard.c)以及用户程序(USER_PROGRAM.c),四个部分,如下图10。

  触控程序采用链接库的方式,需加载相应的链接库BS67F2563_CTOUCH_V600.OBJ方可使用触控功能,其相关功能的参数设定则为TKS_GLOBE_VARIES.inc进行设置。

  图11

  链接库中提供触控按键相关参数设置供使用,具体介绍如下:

  操作说明

  表2

  使用注意事项

  1.表2所列触控调适参数在TKS_GLOBE_VARIES.INC都可以调适。

  2.影响产品电池寿命的主要参数包含SystemClock、PowerSave、MainFrequency以及

  HaltTouchScanRate等参数,用户需进行考量配置。

  3.由于软件包是分时多工作法,若在USER程序执行太久,触控反应会随之延迟,

  USER_PROGRAM建议执行时长不超过10ms。

  使用资源

  已使用RAM、ROM资源如下。

  本方案提供触控按键感度配置、误动作测试以及1键唤醒待机电流、扫描电流测量。

  触控按键感度配置、误动作测试

  由程序中可配置每个触控按键的触发阀值来调整触摸感度。

  1.如PCB板材为0.4mm厚度,建议触发阀值(KeynThreshold)配置“32”。

  2.如PCB板材为0.15mm厚度,建议触发阀值(KeynThreshold)配置“16”。

  卡片应用时,因PCB板材等因素,触发阀值配置太高将造成感度不佳,配置太低将太灵敏,容易误动作,开发人员调试时需特别注意。

  PCB正反面采用网状铺地进行隔离,避免卡片误触摸或干扰,测试时可使用钥匙等金属测

  试误动作。

  测试数据

  电流测量

  本方案设定系统频率为4MHz、触控按键KEYOSC选择3MHz。并区分1键待机唤醒电流以及全部触控按键扫描两个电流,超低功耗系列MCU的待机电流尤其小,建议选择KEYSIGHT 34461A 61/2电流表进行测量,避免测量误差,请参考表3。

  表3

  注:KEYSIGHT 34461A 61/2电流表测量。

Bom表,原理图,PCB参考设计: 触控按键 LCD

网友A:
合泰的触摸芯片确实不错

网友B:
智能卡整合密码显示功能,称为可视卡。可视卡可输入 PIN 码开机与输入交易信息计算出SHA 动态密码(TOTP),并显示于 LCD 液晶屏,致使提升网银登入的安全性,减少钓鱼网站的交易损失。可视卡内建纸电池,其电量为 15mAH,电池寿命可保用 3~5 年

网友C:
提供 13 个触控按键,可降低轻触按键成本与贴合按键人工成本

网友D:
每个触控按键操作后即打开时基计数器计时8秒,如8秒内无任何操作,则会关闭LCD进入超低功耗待机模式。

网友B:
e-Banking、触控按键 LCD 可视卡、超低功耗型触控按键带 LCD 显示产品

网友C:
若晶振 CL越大,将使振荡电流增加。而振荡频率精准度取决于晶振 CL、外部电容(C3/C4)及 PCB 寄生电容,于 PCB 布局时需特别注意走线距离与线径

网友B:
BS67F2563 内建低频 32768HzCrystal 振荡电路,其很低的振荡电流可使产品 1-Key 待机状态耗电为 130nA@3V(典型值),搭配内部时基计数器(TimeBase),可用于精准时间计时

网友C:
LXT 振荡器提供的负性阻抗参考,至少需要 32768Hz 晶振 ESR 规格 3 倍为安全值,可避免量产时发生振荡问题(如:不起振或停振现象),此点在选用 32768Hz 晶振时需特别注意。本方案的 32768Hz 晶振 ESR 为 65kΩ,而 BS67F2563 的负性阻抗可达 500kΩ以上。

网友B:
触控感度因材质/介质不同,可由固件调整触摸感度。而 C-typeLCD 驱动电路可节省液晶显示时的功耗。

网友D:
触控程序采用链接库的方式,需加载相应的链接库BS67F2563_CTOUCH_V600.OBJ方可使用触控功能

网友B:
主控 MCU,32768Hz 晶振(指定选用 CL≦7pF),LCD 电源电路与六位数段码液晶面板,并预留 SIM 卡接触点

网友B:
可视卡在没有触摸按键时,将进入 On/Off 键的 1-Key 待机状态,此时电流约 130nA@3V

网友D:
由于软件包是分时多工作法,若在USER程序执行太久,触控反应会随之延迟,

网友B:
如触摸 On/Off 主按键,将关闭 LCD,并再次进入 1-Key 待机状态等待唤醒。

网友D:
PCB板材为0.4mm厚度,建议触发阀值(KeynThreshold)配置“32”。

网友B:
KeyC 功能为删除最后输入的键码并左移;KeyOK 功能为确认键,目前程序配置为按下即显示“------”。

网友E:
注意I/O配置应避免浮空,I/O浮空将造成静态电流上升。

网友F:
卡片应用时,因PCB板材等因素,触发阀值配置太高将造成感度不佳,配置太低将太灵敏,容易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