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M32H750B-DK评测】TouchGFX联动ST MCSDK

楼主(2022-09-07):
本次活动时间比较紧,做的效果不是很好,只实现了部分功能@21小跑堂

功能介绍:
使用ST的MCSDK 5.Y.4驱动无刷电机,再通过串口与STM32H750B-DK串口通信,实现控制无刷电机。

先来两张效果图:

1、电机配置:
使用MotorControl Workbench 5.Y.4对电机进行配置,配置驱动极性死区、电流采样模式、传感器等。
2、TouchGFX配置:
使用swipeContainer容器做两个界面的滑动切换效果,buttonWithLabel按钮实现对电机开始及停止的控制,slider控件控制电机的速度,gauge控件实时显示电机的实际速度。
控制效果:

网友A(2022-11-26):
做的挺好的,图片是四轴吗?

网友B:
期待楼主可以做出更完美的产品,更炫酷哦

网友C:
无刷电机控制还是比较麻烦的,其实控制电机可以不用H7,但是,GUI一定要用

网友D:
看了一下,这种滑动按钮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E:
原来ST的生态这么好了啊,都有电机库了

网友F:
原来楼主也是用TouchGFX做的,这个在H7上跑很丝滑吧

网友G:
看了视频,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电机驱动有的那款啊?

网友H:
果然还是H7适合跑TouchGFX

网友I:
其实串口控制成功了,就相当于上位机可以直接控制了

网友J:
感觉不错,我也想玩玩TouchGFX,这个有教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