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203的空FLASH读出来是0xE339E339

楼主(2022-09-06):
通常FLASH擦除以后读出来都是0xFFFFFFFF,表示所有位均为1,各大MCU厂家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实测CH32V203的空FLASH读出来是0xE339E339。
CH32V上一代产品比如CH32V103的空FLASH读出来是0xFFFFFFFF,和其它厂家是一样的,为什么CH32V203的空FLASH读出来是0xE339E339呢?这个除了增加不兼容,似乎并没有什么好处,这么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A:
读出来为0xe339e339好像是因为做了一层加密处理,可以保护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出来为0xe339e339好像是因为做了一层加密处理,可以保护代码

保护代码?没写的空闪存有什么可保护的。写过的闪存读出来和写入值一样。

网友B:
有没可能是出厂默认数据没有擦除?全擦除试试?

网友C:
出厂烧写过程序?

网友D:
那么正确的值是什么呢

楼主:
看了手册,手册提到CH32V203闪存擦除以后是0xE339E339,那么如果一个闪存页面擦除以后再编程写入0xE339E339,这时候闪存是写入还是擦除状态呢?其它擦除以后全部是0xFFFFFFFF的闪存,擦除以后再次写入0xFFFFFFFF,实际上还是未擦除状态。并且可以同一个地址多次编程写入。比如先编程0xFFFF0000,在编程0x0000FFFF,最后结果是0x00000000,符合闪存编程只能1变0的特性。
CH32V203的闪存数据为0xE339E339我实测并不能再次编程其它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