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AT32F415 调试GPIO问题

楼主(2022-09-06):
我用的是AT32F415KB7-4,调试中遇到的问题是:只要程序走到GPIO的pin输出高电平,Jlink就自动断开了。显示:***JLink Error: Could not start CPU core. (ErrorCode: -1)
但是程序能正常跑起,PIN输出电平也正确。
调试中发现,只要相应pin不设置成:GPIO_OUTPUT_PUSH_PULL 就没事。
尝试过换其它PIN试也是一样,换IC试还是一样,换电源试也是一样,PIN脱开空载试也是这样,换ST-link试也是这样。
开发环境是 Keil MDK5,仿真器用的 J-link v9,接SWD端口。
都快被搞死了!

网友A:
哪一个pin,感觉是你控制的pin干扰到swd引脚了。

网友B:
你是不是复用了WDIO的PI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一个pin,感觉是你控制的pin干扰到swd引脚了。

只用了PA0,通过1个10k电阻接三极管基极。其它用了i2c,几个按钮是输入,跟它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复用了WDIO的PIN了

只用了PA0,通过1个10k电阻接三极管基极。PA0看了手册没有复用,只跟唤醒有关。

网友A:
请检查一下电路,应该是你控制的pin干扰到swd引脚或VDD了

网友C:
pin干扰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