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PI波形的mosi出现了上下冲

楼主(2022-09-06):
电压峰值超过了上限1.8V,波谷小于0V

问下这个怎么解决呢,是要在clk  cs   mosi   miso的那根线加电阻呢?

网友A(2022-10-10):
那个数据线有这个问题,就加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B:
这是外面的SPI设备没与单片机共地吧

网友C:
没遇到过啊,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时序就不对了啊

网友D:
这样还能正常运行么?

网友E:
我觉得串电阻也不一定能好使吧

网友F:
正常超过1.8V的好像也是可以啊,你是MCU使用1.8V供电的么

网友G:
这是不是你测试不对啊,按理来说也不能小于0V

网友H:
如果出现高于1.8V,和低于0V的话,那SPI设备是不是不能正常工作啊

网友I:
你得看看,是怎么引起的这个问题,不能单单串电阻就行吧

网友J:
你试试共地呢,也许就好使了

网友K(2023-02-22):
一般是担心芯片驱动能力不够,加上上拉,增强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