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IMADA推拉力计拆解

楼主(2022-09-06):
#每日话题# #申请原创# @21ic小可爱 @21ic小管家 @21小跑堂 @21ic大掌柜
摩托罗拉的扫码枪还没开始拆,提前拆了个推拉力计。
还是也是一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国家生产的,品牌为IMADA。
imada是测量在工业张力和压缩力的各种力量的工具。主要用来测试在质量管理领域的研究实力在所有行业中,在1947年在日本历史悠久的仍然是一个推拉式飞机制造业,首先开发它的规模是一个开始。基于哲学总是希望提供更多的产品,利用先进的技术,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开发取得产品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可用性方面的高度赞誉,如精度和耐用性,获得了信心。
管他之前有多牛,拆就完了。
首先是整体照片,底部两个标签是用来每年去校准的。校准周期为一年,整体就四颗按键。型号为DS2-500N,最大推拉力值为500牛。

背部有四颗螺丝,以及六个螺母丝口,可以有效固定在支架,用来测量推拉力。整体结构为金属,很厚实的那种感觉。

底部两个接口,分别是DC供电,原装的电源为,5.8V100mA直流电源,内部带电池,可以充电使用。
另一个接口为数据接口,可以输出连接器 用于连接数字 (C RS232 系列) 电 子和模拟输出

顶部测量轴. 使用配件, 可进行推力和拉力的测量。

拆开后就是这样了,由三部分组成,背部一块电池,测量部分的传感器,还有正面的一块大主板。

电池的电源线直接通到供电接口,用来给电池充电,电池为4.8V800毫安,中国制造,现在已经彻底坏了,没有外接电源无法点亮,电池用四节1.2V串联成4.8V来给设备供电。

品牌**,还有条形码,主板一共有四颗芯片组成,位于中间的那颗还贴了一个圆形标签。
第一颗芯片,丝印为BU9728A
BU9728AKV 是一款分段式 LCD 系统驱动器,可适应微机控制和串行接口。内部 4 位公共输出和 LCD 驱动电源电路能够以低成本配置显示系统。应用 电影放映机 汽车音响系统 电话 特点 1) 串行接口(8 位长度) 2) 显示 RAM:内部,128 位(最多可显示 128 段) 3) LCD 驱动的内部电源电路 4 显示占空比: 1 14 5) 可以在低电压和低电流消耗下驱动
标准 IC BU9728AKV O 功能说明
(1) 寄存器 BU9728AKV 有一个由八位配置的命令数据寄存器。串行数据以 SCK 时钟的 8 个脉冲为单位读取。如果读取到寄存器的数据是显示数据(CD 在 SCK 的第 8 个时钟脉冲为低电平),则写入 DDRAM,如果数据是命令数据(C ID 在 SCK 的第 8 个时钟脉冲为高电平) ,它被输出到命令解码器并用于控制BU9728AKV。
(2) 地址计数器 地址计数器指示 DDRAM 地址 当设置的地址写入命令数据寄存器时,地址数据自动发送到地址计数器 数据写入 DDRAM 后,地址计数器自动递增+ 1 或 + 2 计数器的递增量根据以下状态自动确定: 8 位写入 DDRAM(C /D 在 SCK 的第 8 个时钟脉冲为低电平) > +2 4 位写入 DDRAM(C /DHIGH 在 SCK 的第 8 个时钟脉冲)->+1 当地址计数器达到 1FH 时,它将在下一次递增时复位回 O0H。
(3) 显示数据 RAM (DDRAM) 显示数据 RAM (DDRAM) 是存储显示的地方 DDRAM 的容量是 32 个地址 X 4 位 下图显示了 DDRAM 和显示位置之间的关系

用于支持显示的芯片

第二颗芯片原来用一个圆形贴纸盖住,有些模糊,看不清丝印。
l
这个芯片
ADM3202/ADM3222/ADM1385 是 RS-232 线路驱动器/接收器。升压转换器与电平转换发射器和接收器相结合,可以在采用 3.3 V 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开发 RS-232 电平。 CMOS 技术用于将功耗保持在最低限度,从而在便携式应用中实现最长的电池寿命。 ADM3202/ADM3222/ADM1385 是 AD230 至 AD241 系列及其衍生产品的修改、增强和改进。它们本质上是插件兼容的,并且没有任何实质性不同的应用程序。电路描述 内部电路由以下主要部分组成: 电荷泵电压转换器 3.3 Vlogic 到 EIA-232 发射器 EIA-232 到 5 Vlogic 接收器 电荷泵 DC 到 DC 电压转换器 电荷泵电压转换器由一个 200 kHZ 振荡器和一个开关矩阵组成.转换器从输入 3.3 V 电平生成 16.6 V 电源。这通过使用如图 18 和图 19 所示的开关电容器技术分两个阶段完成。首先,使用电容器 C1 作为电荷存储元件,将 3.3 V 输入电源加倍至 6.6 V。然后将 +6.6V 电平反相以使用 C2 作为存储元件生成 -6.6V。 C3 显示在 V+ 和 Vo 之间连接,但如果连接在 V+ 和 GND 之间,则同样有效。电容 C3 和 C4 用于降低输出纹波。它们的值并不重要,如果需要,可以增加。电容器 C3 显示为连接在 V+ 和 Vcc 之间。也可以在 V+ 和 GND 之间连接这个电容。如果需要,更大的电容器(最高 10F)可用于电容器 C1 至 C4。

下面这个芯片的使用说明找到了。BA033S罗姆的开关

BAOOST 和 BAOOSFP 系列是带有 ON/OFF 开关的可变、固定输出低压差型稳压器。这些稳压器用于从波动的直流输入电压提供稳定的输出电压 固定输出电压为 3.3V、5V、6V(SFP)。 7V、8V、9V、10V(ST)、12V(ST)。上述每个电压的最大电流容量为 1A。 PApplication 恒压电源 pFeatures 1) 内置过压保护电路、过流保护电路和热关断电路 2) TO220FP-5 TO252-5标准封装,应用广泛。 3) OuA (设计值) 开关关闭时的电路电流 4) 丰富多样的阵容。 5)低最小VO电压差。
BAOOSTIBAOOSFP系列稳压IC e操作注意事项 (1) 工作电源电压 在正常电压范围和环境工作温度范围内工作时,大部分电路功能得到保证。电气特性不能保证额定值,但在这些范围内特性不会发生突变。 (2) 功耗 热衰减特性在单独的页面上注明,可用作判断功耗的指南。如果这些 IC 的使用方式超过了允许的功耗水平,那么芯片温度的升高可能会导致电流容量的降低,或者可能会对 IC 的性能产生不利影响。确保留有足够的余量,以便不超过允许的功耗值。 (3) 输出振荡防止和旁路电容 请务必在输出引脚和 GND 之间连接一个电容以防止振荡。由于温度变化引起的电容器阀的波动可能会导致振荡,因此建议使用内部串联电阻 (ESR) 小的钽电解电容器。推荐使用A2ZF电容;但是,请注意,如果使用非常大的电容(1000,F . 或更大),则可能会在低频下发生振荡。因此,在选择电容器之前,一定要进行适当的通风。此外,我们建议在输入引脚和 GND 之间尽可能靠近地连接一个 O.33,F 旁路电容。 (4) 电流过载保护电路 输出端内置电流过载保护电路,防止负载短路损坏IC。该保护电路以回退特性的形式限制电流。它采用高裕度设计,即使有大电流突然流过IC中的大电容,也能防止电流过大和卡死。但是,这些保护电路仅适用于防止突发事故造成的损坏。设计应考虑到这一点,以免保护电路连续工作(例如,钳位在 1VF 或更大的输出,低于 1V=,触发模式电路工作)。请注意,电容器具有负温度特性,设计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5) 热过载电路 内置热过载电路可防止过热损坏。当热电路被激活时,各种输出处于关闭状态。当温度回落到一个恒定的水平!,电路恢复。 (6) 如果存在应用程序输入 (Vcc) 和 GND 的电位与各种输出的电位相反的模式,可能会损坏内部电路。建议使用二极管或其他类似的旁路路径。 (7) 尽管本产品的制造包括严格的质量保证程序,但如果超过绝对最大电压或工作温度额定值,产品可能会损坏。如果发生损坏。不能指定特殊模式(例如短路模式或开路模式)。如果可能需要这种特殊模式,请考虑使用保险丝或其他一些机械安全措施。 (8) 在强磁场中使用时,请注意有轻微故障的可能性。

顶部的传感器,500N的印刷字体,支持500牛的推拉力。传感器由黑白红绿四根线连接。

四根线连接到上下的夹缝里面,推测两边的是那种软硅胶体,利用力的作用,如拉力的话,挤压上面的硅胶体,产生的电阻值不同,内部芯片根据电阻值来获得该测试力的数值,同样,推力的话往下施加压力,改变下面的电阻值。个人推测是这么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

中间这两个蓝色还带旋钮的应该是校准精度的吧,跟那种普通24V电源输出旁边可调节功能差不多。

拆下主板,正面只有一块屏幕,4颗按键,别的元件没有。

按键的作用图在下面。

屏幕的功能如下↓

整体布局的功能图

拆解完毕归位,开机时的LCD屏幕显示图

用手推一下,单手力度好像才9N,500N,好大的力度。

该款式,一共有7个型号,最小为2牛,最大1000牛。

产品规格如下

以上资料说明书来自下方链接
IMADE推拉力计使用说明书https://www.doc88.com/p-3691023942701.html

好了,这次拆解就这样吧,下次更新拆摩托罗拉扫码枪。

拆解细致,图片清晰。希望可以多一下自己的见解,若摘录官方资料可整理一下格式,大段的文字不利于阅读。

网友A:
中国最牛电工,没有之一

网友B(2025-04-18):
这玩意儿出厂需要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