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内存保护MPU

楼主(2022-09-06):
看了编程手册关于MPU的使用仍然一头雾水,还是不知道如何配置MPU中的tex,C,B,S位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RAM_REGION_NUMBER;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有什么资料是结合实际应用理解这几个关键位配置的?

网友A:
没有例程么

网友B:
有没有相关例程

网友C:
虽然说你这里只提及几个字母,其实涉及东西很多。这里跟你聊聊,供你参考。

本质上讲,类似资料都来自于ARM公司,如果可能,尽量到ARM网站搜索相关资料。

这里推荐下载ARM V7-M架构参考手册,里面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中有个表格
B3-13 有罗列 TEX/C/B的配置与相关存储属性的对应关系。

比方 TEX=000,C=0,B=0, Device memory type, sharable.

这里C 对应是否可以使用Cache,B是否支持Bufferabe,这个bufferable不太好理解,
ARM手册上也没做太多介绍。可以简单地大致理解为是否支持写操作时仍然运行代码。

若要深入理解它,可能需要阅读相关AXI协议、甚至指令系统。

一般来讲,strongly ordered Memory 不支持Cache,不支持bufferable, 默认共享。

Device memory 不支持Cache,但可以支持bufferable, 共享特性可配置。

Normal memory 支持Cacheable,bufferable,Sharable,均可配置。

ST公司提供的F7 H7系列的cube库文件里有不少例程可以参考,看看别人对于不同的
存储区,尤其外扩存储区怎么做存储类型的界定和属性配置的,去体会体会,找找感觉。

ST在这方面的资料,除了你提到的编程手册外,还有两个应用笔记AN4838 AN4839可以阅读。

网友D:
建议多贴一些代码,要不没做过类似项目的大佬,不好给你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