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FR在内置BOOT下无法识别USB设备

楼主:
最近遇到个问题,N32G4FR芯片在使用时,发现测试USART1接口是可以识别的,但是USB无法识别,可能是什么原因?烧录USB键盘例程可以正常识别USB,采用内部HSI作为时钟源。

网友A(2022-09-06):
使用USB要接外部晶振的。N32G4FR_N32G45x系列的内置BOOT必须使用外部晶振HSE才能运行USB接口。HSI会有一定偏差,并且受温度影响,偏差会变大,正常使用时,为保证USB稳定工作,也必须接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

网友B:
内部boot模式只支持串口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