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无刷电驱mos老是被击穿,求各位大佬救一下,感谢!

楼主:
PVDD是48v,12v改成了7v,12Ω驱动电阻改成了50Ω。20kPWM,死区1μs,foc控制。

问题:用数字电源供电,限流1.5A。一上电,电机转动一下电源就限流掉压。
          断电再上电直接就过流掉压。坏的mos管有的是GSD三端全通,有的是DS通,三端全通的情况多。
          更换坏掉的mos再试情况一样,但是损坏mos的位置不同。
          栅极驱动IC也更换过新的,情况一样。
          之前开环是有成功运行过,空载电流200ma,后来调电流环的时候,限流掉电压了,更换损坏mos后就一直不行,换一次坏一次,坏的位置还不一样。
          求各位大佬救一下,感谢!

网友A(点评):
用的数字电源,应该不是过流或者过压烧掉的,我只能猜是GS电压高了击穿了mos,那我可以在GS间加稳压管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A: 没见着有加稳压管的图,怕加了出现其他问题,先来问问各位大佬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需要测量驱动波形Vgs。调整12ohm' 电阻 如R20 使得振铃消失。 一路一路调。一共六路不太可能都是是刚好12 ohm。 振铃可能造成上下臂MOSFET 同时导通。也可能击穿栅极。 调整MCU 的PWM输出死区,要监视MOSFET 工作电流。每一路分开调。都在空载时调。需要软件配合。 实验调节时 PVDD 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如100 ohm'。

网友C(2022-09-06):
示波器看看是上下门极否有共态导通、门极边沿是否够陡,负载电流是否过大。

网友:
调试之前,先核对一下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正常不正常。比如直接在分流电阻处施加30A能不能触发短路。

另外一个电源限制1.5A,母线电容存的电是多少呢?

网友B:
"空载电流200ma"!

200mA 是三相总电流还是单相电流?
按照三相总电流估算,上下臂同时导通峰值电流≈ 200mA /20khz /6/1μs *2 = 1.6 A
这个有点高太多了。
功耗达到 48V *200mA = 9.6W。
至少得把空载减少到20mA。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D: 这里不是搞笑网站。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D: 自鱼自乐

网友B:
根据计算,估计是死区不足,或者驱动速度不够快。

驱动串联的12欧姆电阻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E:
MOS的GS加个10K的下拉电阻放电吧,虽然有三极管加快放电速度,但是上电时候,G极有电荷导致DS导通,三极管那时候可能还没来得及工作MOS就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