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有关元件选型

楼主(2022-09-06):
原理设计中,
经常遇到3.3和5V系统
这两种系统中电平该如何匹配

网友A:
看常规应用,和实际应用环境

网友B(2022-10-08):
最好电平在选型时能统一,否则要电平转换

网友C:
可以用电平转换器,还有些芯片是3.3V和5V兼容的。

网友D:
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E(2022-11-09):
有些芯片的io口是容忍5v的

网友F:
IO不统一的话,要做电平转换。

网友G:
要做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