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大量指针的程序,该如何下手

楼主(2022-09-06):
接收一个程序
使用了大量的指针,指针数组
之前没遇到过,该如何下手熟悉

网友A:
这个得慎用

网友B(2022-11-10):
看左边的*,它表明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指针,只是指针指向的数据类型尚未确定。

网友C:
曾经我也是将数组和指针混为一谈,犯下“把未分配内存空间的指针当作数组访问”或者“试图把指针赋给数组名”这样的错误。

网友D:
多个指针就是需要确定最后数据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