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两种PFC电路差异有多大?

楼主(2022-09-06):
图一为PFC电路,双磁环并联,双管并联;
图二为PFC电路,并联的磁环拆开分成单一磁环,对应独立的管子,独立的二极管,在二极管后端并联。两者控制部分都是一样的,电流取样和电压取样都一样。
请问这两者的优缺点有哪些?在实际应用中哪一种综合性能更佳?谢谢大家。

网友A:
第二种好

@王栋春关键是,语义没琢磨透彻,这傢伙就忙不迭的瞎嚷嚷,如今 自讨没趣 了吧。
@王栋春虽然 电源及负载 皆共用,但电路是两路。
xch
@王栋春 :谢谢你的批评。确实难听。
@xch :技术讨论,没必要说的这么难听。
@NK6108 :请具体说一下原因?
@王栋春 :两管各通各的电,甭均流。
xch
@王栋春 :均衡
请问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B:
第一种,因为器件离散差异,容易形成环流和振铃,第二种交错,频率可以下降一半达到第一种的效果,缺点是驱动电路复杂一点

@王栋春 :想做单套电路但元件规格不够。
谢谢,请问第一种线路在形式的电路多见什么情况下?

网友C:
从电路本身我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差异我觉得主要是设计完成以后各个器件的散热,体积,。。等方面,也就是结构相关性大

@王栋春 :看功率等级,来决定是否上interleave,而且还有很多种控制模式,bcm,ccm等可选,总之有多大脚穿多大鞋。
@Siderlee :好的,谢谢坛友指点。
@王栋春 :有桥PFC现在不是研究的方向
综合起来的话,坛友推荐那种架构?

网友D:
@王栋春

两管共带一灯泡,两管各带一灯泡,不不样吧 ?!
各带,管子甭均流,共带的话,不均不保险,带电感也一样。

@王栋春且慢,L1及L2是分立的,那只是为两管的均载而铺路,但还得在控制上也下功夫,Ib 均了,Ic 才能均,所以,R1和R2 省不得 (置于射极,效果更好) !
晓得啦,谢谢解答。